dell 电脑能开机不能进BIOS和安全模式

楼主(2018-06-18):
dell 电脑能开机不能进BIOS和安全模式症状如下

网友:
亲 先从简单的开始搞起 刷BIOS 先

网友:
清一下cmos试试  然后再初始化

网友:
不要用集显。用独立显示的接口。

网友:
启动选择项选择的对不对,对的话就刷个bios好了

网友:
BIOS刷下就好了。。。。。。。。。

网友:
已经解决 刷bios 就正常。。。

网友:
先放电看看 ,不行直接刷BIOS就好了维修过这款机器

网友:
先从简单的开始搞起 刷BIOS 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