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张台板L-IG41M维修之心路历程

楼主(2018-06-18):
  从迅维毕业已有一星期了,也安顿下来了,就抽个时间把修理的思路整理一下。
昨天联想维修站送来了一台工控机主板,版号:L-IG41M  REV:1.0。故障:开机无显示。

  老板说客户之所以要修这么老的板子是因为是工控机,要用上面的并口,于是就插诊断卡开始通电试机。开机发现不跑码。
  不跑码先量量电压有没有出来吧,万用表测PCIA14脚有3.3v左右待机电压。

  接着测PCI B16脚时钟有1.499V电压。

  再测PCI A15脚复位电压有3.435V

  这之中也测量了内存供电有1.5V、桥供电1.04V、CPU供电1.1V都正常。由于手机像素比较渣,这几张拍的惨不忍睹的没有保存。
  至此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了,按照时序接下来CPU该读取BIOS跑码了,这样子看来刷个BIOS就能好了。想到这里就觉得轻松多了,此板已经99.9%有望收钱了。迅速取出编程器刷了个BIOS, 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了,上诊断卡开始跑码到38,心里窃喜,抬头看显示器绿灯已亮,嘴角顿时露出了笑容。
   还没喜悦几分钟突然觉得哪里不对劲,三分钟过去了,屏幕还定格在这个画面,顿时心有点凉了,原以为现在这样就好了,谁知道还是高兴地太早了,困难远比你想象的多。此时心里开始有个不好的预想,定LOGO要么是外设要么是南桥,老板说此板此故障多是南桥不良引起的。心里顿时悲喜交加,悲的是修人生第一张台板竟然就要大动干戈,喜的是可以把学校学的BGA技术实践一下。于是到料板堆里找了个INTEL GB的桥上BGA拆下来开干。因为在学校练过就轻松多了,不到十分钟撒球、吹、取钢网,卧槽,由于亮机心切掉了两个点,又耐心补上,因为头次实战BGA,还是挺谨慎的,低温反复吹了两三次。此处省略……..终于看见饱满的锡珠,拖好焊盘准备BGA焊接。
  接下来又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了,装好诊断卡上电,心里没底,瞟了下诊断卡,哈哈没让我失望,代码跑到38毫不犹豫地一路飙升到85,心里狂喜,终于松了口气,看显示器已经过LOGO了,外设已经自检成功,准备引导系统了。此板已100%有望收钱了。
  至此维修完全结束。虽说此板古老,桥也相对好植,但是觉得修好头一张台板而且还是实战BGA觉得还是挺能锻炼的。各位大神勿喷请绕道。出来实地一星期了,接修的笔记本主板旧的有PM45的,新的也有1XX系列桥+六代CPU的,故障各不相同,有简单搞定的也有走弯路的。不过总结出来一个道理:要敢于动手,也要心细,理论结合实际,方法总比困难多。

网友A:
谢谢分享谢谢分享谢谢分享谢谢分享谢谢分享谢谢分享谢谢分享谢谢分享

网友B:
G41的GB桥确实容易坏,毕竟也有年头了

网友C:
  这个82801GB 的南桥特别容易坏,我修过好多,DELL一体机上坏的也比较多,都是卡LOGO或者报错,楼主作为新手修的还算不错,思路清晰! 这个也算是通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82801GB 的南桥特别容易坏,我修过好多,DELL一体机上坏的也比较多,都是卡LOGO或者报错,楼主作为新 ...

多谢老司机指导,以后遇到这样的问题就可以直接开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G41的GB桥确实容易坏,毕竟也有年头了

恩恩,要不是工控机,客户肯定不修了

网友D:
多谢多谢,好的,为什么我的回复有总字数限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谢谢分享谢谢分享谢谢分享谢谢分享谢谢分享谢谢分享谢谢分享

好的,谢谢谢谢,有空多交流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多谢多谢,好的,为什么我的回复有总字数限制

加点好、空格就行了  哈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