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81m-vg4 不触发 简单维修

楼主(2018-06-18):
  量pcie b10脚 只有0.5v  开关针也是有0.5v 量图中 1117 中间脚只有2.9v  其他电压正常   从料版  拆一个 1117 输出3.3     测试 正常   开机正常

网友A:
1117  损坏  机率少之又少    大多为桥坏    你骗我吧..

网友(点评):
不是骗你的吧,我修到过七彩虹H61不上电,就是1117坏的故障

网友:
台式机好修啊看你三下两下都解决了,赞一个

网友:
原来这个117也这么容易坏的,记住了,谢谢。

网友:
1117  损坏  机率少之又少    大多为桥坏   或者分压电阻阻值变动

网友:
这个,差这么一点电压竟然会产生这么大的后果。会不会还有其它问题?

网友:
没见过跟,你这确定不是来骗分的。

网友:
2.9v也会引起出问题的吗?差这么一点

网友:
修好了就行呵呵   呵呵呵呵呵呵   谢谢

网友B:
换了1117能坚持多久?别几天后又回来了。
就像楼上几位说的,1117坏的几率太低了。

网友:
1117坏的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了1117能坚持多久?别几天后又回来了。
就像楼上几位说的,1117坏的几率太低了。

拿回去两三天了  也没回来你 看吧  用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A:
1117  损坏  机率少之又少    大多为桥坏    你骗我吧..

骗你的意义  在哪里    几率小还是坏      我还看了寻味的一个精华贴  待机电压也是0.5v  只是他的 3v正常  我的 3v 不正常

网友C:
1117很少坏,反正我是没见过。一般都是网卡或南桥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1117很少坏,反正我是没见过。一般都是网卡或南桥坏了

量了  pcie a11脚 对地址 500多  正常      开关的 对地址也正常  就没 怀疑桥
想的  那电压 不正常先把 电压 修出来

网友D:
这个坏的好多的呵呵呵    修了好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坏的好多的呵呵呵    修了好多了

没怎么修H81  的主板  刚开始过保

网友(2018-09-10):
修到过七彩虹H61不上电,就是1117坏,跟其他无关的故障

网友:
总之祝楼主好运。我还没有修过。不触发是117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