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VX5-591G la-e361p 隔离保护不过 求助

楼主(2018-06-19):
同行的机器   说是换键盘后  不通电   我拿来检查  待机电流0.001  到0.007之间跳变。测公共点电压4V左右变化,   公共点不短路, 隔离保护管是双N沟道  测MOS管G极电压1.5V左右跳变

充放电芯片是BQ24781    测量数据如下
28脚VCC               18.7v
6脚  ACDET            2.59
5脚ACOK                0.1
24脚REGN              6.04
25脚 BEST              5.9
4脚ACDRV              1.5左右跳变

按时序  芯片收到19V  vcc供电后
6脚收到19V分压得到的检测信号  2.6V
就会从24脚输出6V LDO线性电压
芯片内部逻辑电路相与后   5脚输出高电平的ACOK信号
然后芯片内部升压产生25V左右的ACDRV信号 使双隔离管导通
现在问题就是ACOK不正常    但是VCC    REGN    ACDET   都正常
不知道还有哪里会影响ACOK

LA-E361P r1.0.pdf

网友A:
补充一下
芯片已经换过了   是淘宝买的 拆机芯片 搜遍淘宝只有一家有BQ24781    25元一个   买了两个  换过还是一样

网友B:
拆了两个管子,量一下G极有没有6V

网友B:
看一下这两个地方
电压够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这两个地方
电压够不够

ACDRV-CHGR    0.9到2.3跳变
CMSRC_CHGR    0.9到1.3跳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了两个管子,量一下G极有没有6V

拆掉两个管子后   ACOK  3.2v
芯片 3脚   CNSRC_CHGR   3.2
       4脚   acdrv_chgr      3.2
而且不跳      是管子坏了吗

网友:
这管子 是N管   能用4800B 代换不

网友:
管子坏了 两个4800B     情况就又变成原来的样子了

网友:
管子换了 两个4800B   ACOK变成0.1   3脚 4脚都是1.5左右跳变

网友A:
还有一个情况      第一个管子 D极进   S极接第二个管子S极     第二个管子D极出
                       Q1   D极 19                  S1  S2是连在一起的 2V左右跳变    D2却有6.8V左右的电压   也跳变但幅度不大   6.5  6.8   7.1  这样子

网友:
跟ACOK没关系 , 这芯片应该是ACDET检测到电压,VCC有19V,REGN输出6V, 同时 ACDRV输出6V导通MOS管,第一根管子导通后过来的电压经过CMSRC再进入芯片内部,叠加REGN的6V持续导通管子,直到完全导通

网友C:
额····小小白帮不了你

网友:
还是芯片不行吧!是不是货源不行

网友:
查一下充电电感 电感对地阻值 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个情况      第一个管子 D极进   S极接第二个管子S极     第二个管子D极出
                  ...

先拆了管子量ACDRV ,有没有6V
我还遇到过新机子,必须接电池才能产生公共点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C:
额····小小白帮不了你

你不是昨天的那个状元吗?回答不了就看看别人怎么解答的

网友:
我很怀疑你的芯片有问题:lol:lol:lol:lol:lol

网友:
告诉你一个最简单的办法,,你把第二个N沟道的D级跟S级连起来看看。。。。

网友A:
实测  去掉隔离管  ACDRV   和  cmsrc  都是1.5左右跳变
去掉pr304   电流检测电阻    隔离管导通正常
ACDRV    25V
CMSRC    19v
PR304 前端19V      后端4.6V     电流0.031
芯片和管子 无明显发烫

网友:
PQ301测试了吗?ACDET是检测脚,感觉管子有问题拆了再说

网友:
第一步量电源进来两隔离管和电池放电管
第二步拆了PC301 PC303
第三步短接PQ303

网友D:
正在修华硕UX310UV 也是7代的机子,本来都修显示烤机正常了放在边上等客人回话同意修后前天拿出来开机出现问题与你这个情况一样都还没找到思路。

网友:
直接把第一个MOS管的D极和第二个MOS管的S极用飞线连接 看看公共点电压有没有拉低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正在修华硕UX310UV 也是7代的机子,本来都修显示烤机正常了放在边上等客人回话同意修后前天拿出来开机出现 ...

电压调到20v试试,我上次用可调电源19v也是这种情况,用原装适配器正常。

网友:
先测量公共点是否有短路 因为BQ系类的芯片如果检测到后级有短路的话 就会关闭ACDRV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压调到20v试试,我上次用可调电源19v也是这种情况,用原装适配器正常。

好像在不确定的时候试过了,明天去认真试一试。 感谢提醒!!!

网友:
如果测量公共电不会短路的话 那么就检查BQ303或304  可以先把304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下
芯片已经换过了   是淘宝买的 拆机芯片 搜遍淘宝只有一家有BQ24781    25元一个   买了两个   ...

可以看下有什么芯片可以代换,ACOK去的地方都有可能拉低电压

网友:
                先试试直接搭过去可以开机不嘛,或者有什么异常没

网友:
这种情况感觉还是芯片问题,淘宝货很水的!

网友:
感觉还是芯片有问题,淘宝货很水的!!!!

网友:
应该还是芯片的问题把 , 淘宝上的不保险啊

网友:
看了一遍评论,都在谈保护隔离的问题,就没人想到客户说什么问题吗?换键盘导致的不通电。就没人怀疑过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测  去掉隔离管  ACDRV   和  cmsrc  都是1.5左右跳变
去掉pr304   电流检测电阻    隔离管导通正常   ...

现在很多新款都是这样 碰到过很多都是保护隔离第二个MOS管坏导致的 但是你这个两个管都换过了 应该不是啊

网友:
这个我也只有看你们修了  我也不太会

网友:
如果供电换过了!可以尝试飞线、直接过去看下!

网友:
后ji有短路的吧,检流电阻检测不正常把芯片给关闭了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有,把哪个PQ301直接干掉看看。

网友:
还有就是去掉PR304,看下还跳不跳了,我昨天也修到一个宏基的和你的一样。我的是哪具MOS管有问题。芯片有短路。

网友:
现在隔宝都修不出来了,贼难,不像以前的隔宝那么好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