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飞利浦HWC7190A程序

楼主(2018-06-19):
飞利浦HWC7190A程序,故障为有时开不起,拆开检查开关接触不好,顺便提取下程序!

客户飞利浦-HWC7190A-RTD2120 #ISP_20180619_95912.zip

网友A:
有时不开机可能是电源有问题,,,,,,,,,,,

网友:
开关也时常会出问题,把程序保存下来,这个机子程序易坏吗?

网友:
不知道程序是否容易坏,反正备份下,下次遇到一样的,刷程序不用下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时不开机可能是电源有问题,,,,,,,,,,,

你说的也对,不过先解决开关问题,电源问题如果不明显就不用管了,现在有台机子就是时亮时不亮,无从下手,明天接着查

网友(2019-06-06):
你这个手机也太不清楚了。。看也看不到屏多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