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LA-B162P 待机0.2 有3V 无5V 求助!!!

楼主(2018-06-19):
5v芯片是RJ40A  5V供电正常 、3V芯片是RI40T 订的芯片一起订了5个 上了4个还是一样、第五个就没上、测B+供电正常 各个脚位的对地阻值也是正常的、就是没有3v 而且3v供电特别烫、有没有遇到过的! 另外上传了一份图纸、求大神指点!

网友A:
待机0.2可能短路可能有电压先出......................

网友:
标题写错了 不好意思 是有5V 无3V 对不起大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0.2可能短路可能有电压先出......................

是短路了!3v 芯片发烫、更换了 4个都不行还是烫 确定主供电没问题、芯片脚位也都正常没有发现短路!在论坛上也看到了有个这样的问题 也不知道修没修好!

网友:
有查信号不??开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0.2可能短路可能有电压先出......................

是前级还是后级短路呢,断开电感打值

网友:
待机偏高了     打值 烧鸡

网友:
遇到过无开启电压也会发烫

网友:
把3V电感后面的电容用330换了。电容外观看似好的,断电测对地值近似正常,但它漏电。

网友:
确定线性电压和电感对地没短路吧,如果没有那就查反馈,还有那个后级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