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50v 版号是x450cc 二十分钟就掉电

楼主(2018-06-19):
华硕x450v 版号是x450cc  2.0换桥了,也刷过BIOS,还换过声卡,现在是开机一切正常,运行上20分钟到30分钟就掉电,也不重启,散热也做了,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求大神们帮忙出出主意?

网友A:
掉电,要测试温度,分集显和独立,看是属于哪种,有的是电容性能不好引起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掉电,要测试温度,分集显和独立,看是属于哪种,有的是电容性能不好引起掉电。

是独显,我把独显驱动卸了也不行

网友:
这种不好整

网友:
这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就是桥换的不合适,第二种就是BIOS刷的不合适

网友:
bios不行!淘宝买一个试试!!!!!!!或者自己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