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手机的使用寿命?

楼主(2018-06-19):
我想知道大家用苹果手机,最长的使用时间是多久
本人苹果6s已经用了两年多了,感觉换块电池再用两年也没问题

网友:
上市之日起3年 大版本系统升级1次/2次
不介意的话撑到4年都没问题

网友:
emmmm 我高中的时候用了我第一个iPhone手机——iPhone5,一直用到了大二,用了三年多 期间没出现过任何毛病,只是因为系统的更新吧,手机用的明显卡了不少。冬天天很冷的时候,手机还有百分之二十的电就会自动关机,后来大二那年冬天换了一个6s,但这个手机命运曲折了不少,去水上乐园玩,手机进水了,mmp带的防水套不管用,等拿到手机店的时候检查发现,cpu烧坏了,内屏也不能用了,修好之后不到俩月,骑车的时候从手中滑落,内屏又坏了(T▽T),之后就没什么问题,电池也还行吧。
直到两个月前,

就是它,一巴掌从桌子上扒拉下去了,然后就屏幕不亮了,但是还有震动,拿去修,老板说主板坏了 没必要修了(因为得1000块钱左右),然后就又买了一个8p。直到现在我那个iPhone5还在使用,是备用的,到现在有将近5年时间了,依然坚挺

网友:
苹果官网上写的设计使用寿命是3年

网友:
对不起,您说所提的问题已超纲,请等我买得起苹果再来回答你的问题(O_O)

网友:
苹果手机的使用寿命主要是跟他的性能有关系,以及手机的功能性,电池不是什么直接因素。比如说苹果6这代产品,他显然再寿命上不如6s,不是cpu的原因主要是内存的原因,1gb的内存,应用发展这几年比较迅速,应用所占的内存容量也越来越大,相比于以前要发展更快。1gb对于苹果来说放到现在你基本上就是开几个应用就杀后台,而6s的2g放在现在,以iOS的能力依然能够再撑一年。然后我们谈谈功能性,去年的苹果x,他相比于苹果8虽然在性能一模一样,但是它的寿命是要比苹果8强太多,最大的的区别就是这块屏幕,首先他从外观屏幕要比苹果8要更耐得住看,接下来手机这两三年都会是差不多这种外观屏幕,到时候苹果8可就经不起了。

网友:
我从4时代开始现在用到8了买了n多个苹果手机没有一个是坏掉了换的,只能说现在4s还在当备用机。

网友:
到今年四月正好三年,是很卡
不过我的手机基本工作用,下班后就束之高阁
卡就卡了,新手机如果相册和内存堆满工作相关很烦躁的
即使不换电池我想我还能多用一年

网友:
现在大一,中考完买了第一部手机5s到现在还在用,不带手机壳,贴钢化膜换了三次…屏幕没碎,进水三次,现在除了反应慢点还能用,网速3G也很快,不过现在买了新手机不经常用,一般就是打电话,听歌,当个MP3用吧,洗澡的时候喜欢听歌,放在浴室里即使有水汽也不影响喇叭,可以说是很牛了

网友:
只要存储容量够,就看电池禁造不禁造了

网友:
从来没用过苹果手机,媳妇儿的破旧手机都不给我用~唉~伤心

网友:
我的6,15年买的,现在用着还很六

网友:
之前用的6p。 个人感觉两年吧。电池没换过 一天无数冲。而且 微信 微博 qq 特别卡。最后实在忍不了了 换了手机

网友:
6SP 64G 用了两年有点卡 手机格式化了一下之后好了很多 可能之前东西装的太满
听说换电池的话可以提高系统运行速度 但是最多应该也是用一年 一年半不能再多了

网友:
家里人一款4s用到了7年,另有一款6s只用了一年,怎么说,这件事情,还是取决于个人的使用习惯和耐受能力,耐受老年苹果的低电池容量和降频,只不过,普遍来说,三年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