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5S开机进系统重启

楼主(2018-06-19):
有一台苹果5S,开机能进系统,刚进系统显示电量17%,然后马上低电量关机,测量5S电量检测电量没问题,插充电器白苹果,没进系统就重启,清胶各位大神有什么思路,特急!!!

网友:
嘎嘎嘎嘎嘎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

网友:
连电脑i4助手看看电池数据有没,检查u2换一个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