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66掉电维修

楼主(2018-06-19):
   昨天接到一台苹果A1466,版号是820-00165-A,机器故障是开机电流有时到0.2几,掉电,有时到0.4掉电,板子无进水痕迹,顾客说头一天用的好好的,第二天再开机就不行啦,拆开机器使劲的查,发现掉电前各个电压都产生啦,大电压没什么异常,也没有短路或者断线的状况,研究啦好久实在是找不出原因,上BGA试试看看,上完BGA,再插电,不掉电啦,也跑电流,接上屏,再开机,显示啦,再此给大家一个经验,自然损坏的机器,如果像这样的状况,不放烤烤试试,说不定有惊喜

网友A:
我觉得这样修机器的返修率会很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这样修机器的返修率会很高。

CPU虚焊,还能怎么样呀,只能这样修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虚焊,还能怎么样呀,只能这样修啦

我也不想CPU虚焊呀,但是确实虚焊啦,只能死马当活马医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这样修机器的返修率会很高。

我也修过几台加焊好的,没见返修呀

网友:
现在都是板载的CPU,,,,,,,,,,,,,,,,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虚焊,还能怎么样呀,只能这样修啦

楼主,CPU加焊到可以推动吗,

网友:
              这样烤下稳定不,难道是受潮了??

网友C:
楼主捡到咸鱼了,运气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捡到咸鱼了,运气不错

这鱼不知道会不会回来,我也担心这个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这鱼不知道会不会回来,我也担心这个问题

现在修机器真是难,碰到CPU有问题的,要放弃,前几天碰到个BIOS芯片坏的,换芯片也不行,说什么要OTP,不好做呀

网友:
这样的机器你找不到方法的时候,这个方法也不错

网友:
会不会不稳定

网友:
不知道会不会不稳定,机器已经给别人去啦

网友D:
也有可能是静电,但是不能靠运气的, 还是要仔细查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修机器真是难,碰到CPU有问题的,要放弃,前几天碰到个BIOS芯片坏的,换芯片也不行,说什么要OTP,不 ...

OTP很早以前就有了,这个联想的THINK经常搞,你刷的时候注意,选BIOS选代OTP后缀的就行

网友:
我也知道要选的,但是总是觉得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也有可能是静电,但是不能靠运气的, 还是要仔细查看

有时候实在是找不出原因的时候只能怀疑是CPU啦

网友:
          这个做BGA稳定吗。。。

网友:
CPU虚焊,还能怎么样呀,只能这样修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