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 6 漏电 电池不耐用 不及时充电 就再也充不进去

楼主(2018-06-19):
换过电池一样 开机以后放了一个晚上大概10小时 少了10-15%左右的电  什么都没打开。。
刷机更新到最新的系统12  还在激活界面 连WIFI 都没连 同上一样  放了一个晚上大概10小时 少了10-15%左右的电
松香熏了U2 观察了5-6分钟 USB控制管没反映 也没化掉。。。 请问是哪里的问题啊?  IPAD 感觉维修的资料挺少的。。。

网友:
还有客人 是忘记及时充电 IPAD就充不上去了 应该是电压低。。
我用稳压电源夹。 未触发单夹着主板电池座正极和负极  不漏电。。。

网友:
坐等大神~~~~~~~~~~~~~~~~~~~~~~~~~~~

网友A:
我也碰到过一台,充电充的直接不开机了,USB连电脑没反应,充电也没反应,换新USB控制管后能正常充电和开机,但就是电跑的快,待机情况下,一晚上就跑电50%,再换新电池同样结果,怀疑哪儿漏电,松香大法、电源后级夹电烧机,依然没有找到漏电故障元件

网友:
一晚上跑电10%15% 算了正常吧 建议还是先换个电池试试

网友B:
这种情况先排除外配    在看wiwf功能有没有异常

网友:
ipad的资料比较少,可能和苹果手机相比,保有量太低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先排除外配    在看wiwf功能有没有异常

WIFI正常能连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也碰到过一台,充电充的直接不开机了,USB连电脑没反应,充电也没反应,换新USB控制管后能正常充电和开机 ...

50% 整个松香应该能发现发热的把。。。

网友:
引用 网友C:
50% 整个松香应该能发现发热的把。。。

主电源周围薰的松香全部融化,不晓得是不是电源性能问题,但又能开机,不确定电源是否不良

网友D:
U2你用松香烧了 为什么不直接换一个呢 昨天接了一个 换了U2就好了 不过这只是大部分机器 没准你遇到的就是个另类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   新手前来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U2你用松香烧了 为什么不直接换一个呢 昨天接了一个 换了U2就好了 不过这只是大部分机器 没准你遇到的就是 ...

没发热 能连接电脑。。充电也正常的。。 只是好点快 1小时1%的电  什么都没用  IPAD 6的U2 跟手机5S的U2也不知道通用不。。 没有IPAD 6的U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