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se 不能锁屏,按键不能调音量。

楼主(2018-06-19):
今天接了一台se,能正常开机,开机后不能用开机键锁屏,自动锁屏后能用开机键唤醒,音量加和减也不能按,但系统里可以调,静音键正常,座子的阻值也正常,换过开机排线无效。大神指点下

网友:
帮楼主顶帖子,se没修过 就换过屏幕

网友:
仔细看看螺丝孔有没有断线,5s螺丝孔上错螺丝出过音量键不能调节音量。

网友:
对了 你这个还是先换个排线试试 现在修好了吗?

网友A:
刷机就能好  6S上碰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机就能好  6S上碰到过

这种情况,刷机能好?还真没遇到过,这是什么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