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PHH61-M PLUS V3 REV1.01

楼主(2018-06-19):
进bios,进高级模式就这样卡死,按键盘没反应,不过鼠标可以动。进PE灰屏。求助大神!
华硕

网友:
bios更新过没有 cpu内存换过没有呢????

网友:
换下CPU...刷下BIOS......

网友:
先刷一下BIOS,最后再查查外围的硬件,,,,,,,,

网友:
CPU 内存 BIOS早换个了 :bukaixin:

网友:
先刷bios 如果不是bios 那就检测是否进水、看看内存槽子显卡槽子 pci 槽子 、

网友:
华硕的神机有时要修得你吐血

网友:
华硕板子很难捉摸,需要耐下性子。

网友:
先刷BIOS吧,上次我也遇见一个华硕的H81开机花屏都是刷BIOS好的。

网友:
h81桥坏的比较多 现在是板子便宜了但太爱坏了

网友:
H61M-E 2.03 进PE 蓝屏,CPU 内存都换了也不行,BIOS也刷了, 桥也加焊也不行,,,,大家帮忙看下

网友:
网卡和声卡,,,很大的可能是网卡你先拆了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