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70 无3V,5Vs待机 如何修

楼主(2018-06-19):
联想Z470
版号:DA0KL6MB8G0 REV:G

故障: 接上稳压电源,可以看到电流瞬间0.3A-0.000 反复跳变,及至不跳变,无电流,在此过程中主板上伴有。很短的连续的啸叫声。声音不大,在安静的地方才听的出来,这时候测量3V,5V 都没有,VIN有19V,断电后把各大电感阻值打了下,没有发现短路,

   接上电源继续检测待机芯片PU11(RT8206M),1脚1.99V,7脚5V,  9脚10脚无电压,14脚5V,15,16脚0V,19脚5V,25脚0,26脚0,

27脚5V,28-30脚0V,31脚1.5V,32脚5v,接下来就没有思路了,求教大神1

网友A:
首先这是这个机子的通病,其次很不幸的告诉你这个机子的内存可能烧了。你打一下内存供电电感的对地阻值是否正常,看一下内存供电芯片RT8207LGQW的23脚是否短路。如果都应证了前面的所说的,那么基本上内存是必坏无疑。换了内存供电芯片后,不要着急的去上电,因为会上一个烧一个,烧到你怀疑人生,导致这样的原因是5v待机的滤波电容性能不良,换掉它既可解决问题。如果不放心,可以将3/5v待机的滤波电容全部换掉,并换掉内存供电的上下管。这样更安全。做好了这些,再换内存吧,不然也会上一条烧一条,我都是实践过的,说多了都是泪啊。当然,如果不是这个原因导致的请忽视此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这是这个机子的通病,其次很不幸的告诉你这个机子的内存可能烧了。你打一下内存供电电感的对地阻值是否 ...

内存供电电感的对地阻值正常是多少?

内存供电芯片RT8207LGQW的23脚量了下 没有短路,二极管档测值0.015,CPU 大电感,值0.01

网友B:
滤波电容不量,全板电感啸叫,搞到怀疑你的耳朵。:kaixin:

网友C:
5v待机的滤波电容性能不良...............................................

网友:
断开3 5V的后级 然后测试待机是否正常

网友:
                  如果有示波器的话那就一目了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滤波电容不量,全板电感啸叫,搞到怀疑你的耳朵。:kaixin:

但是 啸叫只叫一会就停了 ,几秒钟吧

网友:
示波器维修这故障就简单了,没有找黄老师买还送技术资料还能技术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C:
5v待机的滤波电容性能不良...............................................

3V5v待机的滤波电容拆掉了,还是有啸叫的,不过没有之前时间长了

网友:
搞一个示波器玩一玩啊,搞电脑的不搞一个示波器

网友:
会不会保护隔离都梅过啊

网友:
系统供电都没出、那就先修供电啊!楼下说的内存短路了?我没觉得、建议你先修系统供电、

网友:
5V 3V滤波电容 换下  试试  之前好像碰到过这问题

网友D:
这样的小问题,随便搞搞了。你这个问题论坛大把的是。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的小问题,随便搞搞了。你这个问题论坛大把的是。

这个问题 我还真没有在论坛里找到,都不一样,他们的都是没有5V_AL,,这个是14和27脚 有5V 的

网友:
微短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我也建议你换3  5V的滤波电容,可能会影响以上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