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小6自动休屏就关机

楼主(2018-06-19):
今天 接到一台小6的机子 客户说是无WIFI 看下确实是打不开    可放手上测试还有其它的问题  就是手机放擤一直玩  屏幕亮着的情况下都是正常  等 它自己休屏 完全黑了之后马上按HOME键也是可以点亮的    如果时间久点大概一分钟左右之就不能唤醒了  打手机电话说是关机中  各大神给点思路

网友:
建议你先把已知的WIFI 故障修好 然后在研究这个问题

网友:
动一下wifi模块。黑屏关机的话  刷一下机试试

网友:
先修好wifi吧,说不定是它引起的黑屏关机呢!

网友:
查下32.768时钟电路有问题也会造成睡死。

网友:
顶一下,我也想知道问题答案,希望大神可以解决

网友:
6s上修到过一个,陀螺仪坏了唤醒很慢,可以借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