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H425无法开机通病

楼主(2018-06-19):
联想H425维修经验     客户拿来一个主机问客户什么问题,客户说主机拔过内存,清过COMS,拔过电源多没有用。我想这可能是个大问题。客户在的时候我用万用表量了一下待机电压,开机电压,重启电压  南桥电压 内存电压 USB电压,多很正常。但是还是不能开机,因为没有诊断卡,所以先是用最笨的办法,内存条换个口,可还是不行。后来我仔细看了一下CPU。因为上次也是修的是CPU。我想拿开风扇看 看,结果看出问题来了,好几个电容多被腐蚀了,只要用手一碰就掉了,哎,看看这些就知道AMD有多差了
修了这个以为主板没有问题了,通电开机报警三短一长,按照我多年维修经验来说应该是内存,我把内存清理干净,插进去通电,结果依然如此。
我又换了一个内存插槽。主板不叫了。
但是还是不亮机有报警声,我在想到底什么问题。后来想了想客户弄过COMS 放过电,我测量了一下COMS跳线。两个对地,一个有阻值,后来就明白了跳线帽插错了,我又换了回来。
一插电亮机,主板修复完成,就是不知道能用多久正在测试中!!待续!!!

网友:
其实不是CPU的质量问题,是散热片上海绵吸水造成的,扣掉海绵。

网友:
           关于海绵的机器,赚了老多钱了。。

网友:
新版本的U 这种故障 就修复掉了

网友:
你这个帖子不设置权限,估计闲鱼上那一批坏板又要被炒高价格了

网友:
版主赶紧来加上权限!老早的通病了啊

网友:
所有这种板子都是这种问题

网友:
还没遇到过   先学习 了

网友:
有时候偷懒,修了半天不肯拆一下散热器,最后把自己给坑了

网友:
碰见好几个了都是CPU上电容腐蚀,应该是这款机器的通病!

网友:
好吧,为什么我就没有遇到过有海绵的机子修一下。

网友:
这款主板我遇到3台都是不开机,抠掉桥上的电容修复的

网友:
怎么判断是是那颗电容短路导致不开机

网友:
我一般都是用手去触摸看哪一个很烫就抠掉就可以了

网友:
现在的客户真的是,什么都不懂还要乱搞,前几天我这就有一个客户乱搞把CPU烧了

网友:
这个垃圾主板,我换过起码10片了,都是CPU坏

网友:
联想笔记本的海绵帮助我们挣了不少钱

网友:
这个机子不错,修的也比较多了。。。。。。

网友:
这款主板我遇到4台都是不开机,扣掉桥上的电容修复的

网友:
            我也修到过一次这样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