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推荐的热风枪.恒温烙铁.万用表吗?

楼主(2018-06-19):
万用表买福禄克17+的好吗?
热风枪.烙铁有推荐的吗?
电压需要110v

网友A:
迅维官方商城 有售 推荐购买           最好说下是主修什么

网友:
大多数都是台式电脑与手机
由于需要110v导致机器难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迅维官方商城 有售 推荐购买           最好说下是主修什么

请问福禄克有超细的表笔吗?如果有型号是?

网友C:
优利德的用了好多年虽然表笔针尖断了几但各方面表现还都是不错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优利德的用了好多年虽然表笔针尖断了几但各方面表现还都是不错的

如果买福禄克17b+有推荐的细表笔吗?目前还在使用指针式的:kuqi:

网友D:
110v的电压是在哪里?外国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110v的电压是在哪里?外国吗??????、、

是啊这里电压是110的
想请问hakko fx-890 这台机子好吗?
(因为这台有110v的)
希望能找到合适的配备:kuqi: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福禄克有超细的表笔吗?如果有型号是?

有超细的,但是比较贵,而且也不好买,建议买普通fluke表笔,然后自己改造,粗糙一些的就是直接焊针,美观一些的就是把表笔钻孔,然后加针进去,再套个热缩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这里电压是110的
想请问hakko fx-890 这台机子好吗?
(因为这台有110v的)

我目前不太建议使用白光。便宜的可以找快克,贵的JBC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如果买福禄克17b+有推荐的细表笔吗?目前还在使用指针式的:kuqi:

另外,不建议用15 17这两个系列的万用表,速度比较慢,预算够可以考虑1XX  7X 8X系列的fluke.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另外,不建议用15 17这两个系列的万用表,速度比较慢,预算够可以考虑1XX  7X 8X系列的fluke.

谢谢....
本来以打算购买17B+了
JBC好贵...
感觉瓦数也不够大
快克的部分似乎没有110V的:kuqi: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
本来以打算购买17B+了
JBC好贵...

功率不是问题的。大功率的也不一定能达到JBC的效果,主要看你的应用场景。

网友F:
建议上福禄克115C,117C,速度快还稳定,我的115C已经7年了,每天使用约2小时,用起来与刚买回来没两样,只是表笔有换过。

网友:
引用 网友F:
建议上福禄克115C,117C,速度快还稳定,我的115C已经7年了,每天使用约2小时,用起来与刚买回来没两样,只 ...

FLUKE全系都耐用,基本不会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优利德的用了好多年虽然表笔针尖断了几但各方面表现还都是不错的

我的UT61E  其它好用 就是表笔座和表笔接触不是很好  要转几下表笔座  接触电阻0.几 才能用

网友:
110V是国外的吗  买个110转220的转换电源  就能用了

网友:
这款表笔不错吧,钢针一对表笔能用好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