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实地修机——索尼自锁不过保护隔离

楼主(2018-06-19):
机器型号:索尼,SVF153A1QT4代单U,独显
板号:DA0HKDMB6D0,  REV
故障:不亮机,上家说之前修过,现在又坏了
实际测量:没看到明显维修痕迹,上电发现保护隔离没过
维修过程:
拆出主板
观察全板,上家说修过,首先观察CPU和显卡,发现没有被动过,也没有发现明显维修痕迹,问题应该不大
对公共点和各大电感打值,没什么异常,直接上电
经测量,公共点电压000
打开图纸,再熟悉不过的电路,万用表打值,PQ35S极和G极电压同为19Vmos管完全截止
找到PQ2,为复合数字三极管
重点排查-VAOFF,经测量,PR1PR7阻值没什么问题,PQ2正常,继续往下看
测量延时保护电路,也没问题,至此-VAOFF为低,公共点都没出来,后面怎么可能会过压或者欠压保护,论坛查下这个机器可能会自锁,也能是BIOS问题,先放个电试试,然后电流一路跑亮
就这样亮机了,也是一脸懵逼,上家修过估计也是放电
问题是这个自锁电路在哪里呢,继续搜查资料,找到了自锁电路,首先-VAOFF来到PQ50
接着-UL IN不能为低
-UL IN图纸右边的上拉电阻没装,但是下面英文写着短接跳线点可以复位
说明PU10PU11之间只要有高电平就会给电容充电自锁。-UL IN另一端控制的为过压保护,过压后-UL IN会被强行拉低
开始没搞懂这个自锁电路设计意义,考虑-UL IN为低会把-VAOFF拉为低,导致公共点产生不了,直连跳线点不可以么,让这个电路一直处于自锁复位状态,仔细观察,发现直连后相当于强行拉低PU112脚,貌似过压保护失效了
那么,可不可以像普通机器,拿掉这个自锁环节,过压后让机器处于上电-掉电的状态,最简单的方法直连PU104脚和PU112脚,让整个中间电路部分失效,不过这样过压保护同样失效。
难道没有什么好方案么,觉得这个电路设计还是很巧妙的,因为不管你怎么弄,只要后面过压电路没出来,就没办法一直过压保护,进而前面就没办法一直拉低,只会进行重复上电掉电。觉得索尼这个设计没有避免因硬件老化,或者使用不当,或者静电等相关的影响,导致这个电路自锁,可以增加一个复位开关在电脑外面,更加方便用户使用和体验。但是多余的开关又会引起用户误操作,因为这个复位开关的开启和关闭,不会影响电脑的正常运行使用,算是有利有弊吧
最终经机器主人同意,抱着稳定用到坏的原则,飞了跟线,GAME OVER

 会员5457842元2023-5-27 16:57
 会员5457842元2023-5-27 16:57
 会员292162元2023-1-31 12:06

网友A:
理论学的很不错呀,我以为你不会飞线解决的,将原理分析到最后,可到最后你还是飞了根线解决,快速解决根本问题也是一种方法。

网友B:
路过收藏一下,以备不时之需。这个电路分析,还得再细看

网友C:
索尼机器要是放了电没好我就不想修了

网友D:
施密特保护电路,一旦触发,只有放电

网友E:
理论扎实!技术过硬!值得学习!

网友F:
思路清晰  厉害         肖大神就是厉害……

网友G:
最喜欢看这样的作品,图文并茂.

网友H:
这个机器都是个通病,一般放电就好的

网友I:
楼主还要去改线路呀,这种机子放电好就行了吗、

网友J:
大神,膜拜了。好多台都是放电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论学的很不错呀,我以为你不会飞线解决的,将原理分析到最后,可到最后你还是飞了根线解决,快速解决根本 ...

刚入门,理论还一般。飞线一个是因为有个人强迫症和考虑到相同问题还会找你,不但麻烦而且给人印象也不好,干脆让这个机器用坏直接换板或者换机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路过收藏一下,以备不时之需。这个电路分析,还得再细看

这个电路,是索尼的一大特色了,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索尼机器要是放了电没好我就不想修了

哈哈,电路设计太坑爹了,而且很容易误判信号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进入死循环修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施密特保护电路,一旦触发,只有放电

斯密特触发器,实地课程提到过,只是当时还不懂做什么用,这回见识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理论扎实!技术过硬!值得学习!

理论还在学习中,技术还在磨练,大家共同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F:
思路清晰  厉害         肖大神就是厉害……

这个电路课堂上讲门电路有提过的,只是没具体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最喜欢看这样的作品,图文并茂.

谢谢,大家共同进步,美貌与才华并进

网友:
引用 网友K:
路过,学习了。。。。。。。。。。。。。。。。。。。。。。。。。。。。。

欢迎光临,大佬请喝冰可落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还要去改线路呀,这种机子放电好就行了吗、

放电好了,下次相同问题还是要拆机,找不到问题缘由,干脆暴力一点,破坏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J:
大神,膜拜了。好多台都是放电好的

确实是通病了,论坛里就有看到好多索尼机器放电秒杀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用信息。
实地修机——索尼自锁不过保护隔离

网友L:
索尼的机子碰到好多一放电就好。又回来返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索尼的机子碰到好多一放电就好。又回来返修的。

所以最后还是飞了一根线,干脆有问题直接用坏。。。哈哈

网友M:
这电路以前远程听过,现在全忘了 只知道放点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电路以前远程听过,现在全忘了 只知道放点能好~

船长和饼哥都讲过,不用的话记忆还是不深刻啊

网友N:
如果无法找出原始故障,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把保护去掉

网友:
这个是索尼的特色电路

网友O:
这像是刚入门的?完全是老手哦,从未见过的船新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这像是刚入门的?完全是老手哦,从未见过的船新版本

2月份刚入实地,来实地快4个月了,之前完全小白,我前面的帖子有记录。。。。大佬不要见笑,这个电路实地课程有提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N:
如果无法找出原始故障,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把保护去掉

最大可能就是线路老化,所有的电路在精密设计下失效。机主说之前修过,用了几个月又不亮机了。。。干脆直接让他用到坏算了,,哈哈

网友:
将原理分析到最后,可到最后你还是飞了根线解决,快速解决根本问题也是一种方法。

网友:
帖子写的很好啊             来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机器都是个通病,一般放电就好的

能设计这个电路的人,我也是醉了,想在都一直在想有什么更好的方法秒掉它。。。。。。强迫症伤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