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实地修机——华硕维修2例

楼主(2018-06-19):
小修华硕
品牌:华硕,intel  i5  1
故障:不亮机,上家说可能是显卡虚焊
实际测量:捡死鱼,散热铜管损坏不导热,过温保护。
版号:K42JV    REV:2.2

全板正反面
拆下散热器,CPU,发现一处通病:
对各公共点各大电感打值没问题,拆掉CPU、散热架,上电,电流直接跑到1A
开始误以为短路,而且显卡剧烫,断开显卡供电,电流到0.6A跳变,各大电感测量,发现电压全部出来了,难道不需要上U上内存显卡就工作么
恢复显卡供电,装上CPU、内存,上电成功瞬间掉电,显卡散热铜片剧烫,铜管后端没什么温度,风扇不转,大概判断是铜管坏了引起过温保护,而且去论坛上看,这款机器待机温度可以飙到100
先上个液态硅脂坚挺一会儿,直接亮机,亮机电流1.5 – 2 – 2.5
最终处理方案:
马云家拍了一个散热铜管,风扇改常转,OVER
华硕维修失败案例
华硕的板子,本想练练手,拿来发现部分缺件,待机芯片被焊断脚,而且桥短路,搞了半天,功力不够,最终放弃,本来不想不想发帖了,觉得华硕这个待机部分用的还挺多的,独乐乐不如与众乐乐,遂分享给大家
板号:U13SD
首先第一步修待机,老师说过一句话,待机修不出来是很丢人的。。。。就当我真信了
35V电感打值没问题,5V电压偏低,3V电压没出来
没有图纸,只有点位,引脚定义写的似懂非懂,干脆直接自己画出来
原机芯片型号是RT8206A,论坛查了下,可代换型号很多ISL6237 RT8206 MAX17020 TPS51427 PM6686 SN0608098 RT8206A RT8206BISL6236 MAX17020e,估计这个芯片也是被换过的
发现35V供电的开启信号来自EC,对照点位,一路跑下来
由于这个芯片没有3V线性,继续查看EC待机来源
一路查下来发现,EC待机由5V线性提供,经PU8101转换为3V
被断开的隔离点,和被拆掉的PU8101,搞到这里,基本摸清华硕的套路,但是不确定全板还缺多少件,没心情继续修了。。。
5V3V找不到相同芯片,老师说可以用线性稳压器替换,后面需要补一个滤波电容
至此,结束

网友:
实地的人就是厉害,学习了,有机会去学习下

网友:
这样的板号   我看到很多都是你这样处理的    上下管子你补好  芯片换好   只要能正常工作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