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战神k610c不通电求助

楼主(2018-06-20):
神舟战神k610c i5 d1主板不通电 测的5v正常,3.3v电压不正常,为1.2左右,插电指示灯不亮,求大神帮忙

网友:
已修复,原来维修过一次pq58被拆了,找了个双n沟道管安上,开机正常了,就是键盘串键,更换键盘无法修复,ec应该有问题

网友:
求一个bios+ec原厂程序,版型6-71-w65j0-d02

网友:
笔记本已修好,补pq58双n沟道管,有3.3开关电压了,电源指示灯亮了,键盘串键更换了ec芯片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