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305 继电器怎么切换绕组的????

楼主(2018-06-20):
ps-305 继电器怎么切换绕组的????受什么IC控制 ????

网友A:
一般是类似于lm339之类的比较器取样,判断输出电压范围,切换线性变压器线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类似于lm339之类的比较器取样,判断输出电压范围,切换线性变压器线圈

具体过程,能具体说说么????

网友:
能具体说说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