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5V 关机不能 完全切断电源,另类维修!

楼主(2018-06-20):
同行的华硕X45V
有二个问题:

1  有时会死机
2  关机不能切断电源,PE下也是
   在系统下关机,黑屏后还有1.2A电流 风扇还在转  指示灯也还有
   需要长按5秒钟,灭了指示灯后,才能再次开机

   可以正常开机正常使用,但是关机以后不能切断电源。表现为:显示器黑了,但是风扇还在呼呼呼转个不停,指示灯还亮着

之前只听过船长说,没有电压怎么修,好像没有说到过,如何从有电压变为没有电压,也就是从S0变为S3状态!!

待机0.002A
BIOS版本:206  I3-2350  8G    SSD+320G

先换一个系统,WIN7  32的
装系统的过程 好像特别卡,是用我们自已的固态测试的
比正常的机器慢得多
花了一个多小时,系统终于装好了。
关机还是不能切断电源

但是发现一个东东:就是光驱接口那里,还有一个机械硬盘
是通过转换口过来的

据说这个转换口存在兼容性,容易出问题,以前在论坛看过相关的贴子
立即取出这个光驱托架,关机正常了。

同行的机器,维修价格不高,再花我一个托架,不划算
本机没有图纸,随便找台电脑的光驱口看一下:

之前也能认到这个接口的硬盘,说明数据线和供电都是正常
只能估计是8脚和11脚是什么检测之类的出问题

拆开检查:
刚拆到一半,就发现有一个开关:

就在上图的左边
把它拔到另一边

装上电脑测试:
可以关机了。运行的速度也正常了

原来是这个光驱托架设置的问题。拔一下开关就好了。
全部装好测试,开关机正常了。
以后这种问题,或是不兼容的问题,先试着拔一下开关,不需要拆托架可以:

谢谢各位看官!!!

网友:
哈哈   本来是准备拆开刷BIOS的   拆到一半,看到光驱转接盒,就先干它了。

网友:
楼主看来是不懂得百度  哈哈 我记得这个问题很早就有了  当时我也不懂 但是百度了一下 然后就解决了

网友:
楼主又捡到钱了,这么个小问题。同行收多少 、

网友:
前些日子,在TB买了辆款光驱位硬盘支架,其中一款就会导致关机不能彻底,风扇一直转,必须按开关强制关机----这个支架上没有开关的,之后退回给卖家了。

网友:
楼主又捡到钱了,这么个小问题。同行收多少

网友:
同行收100

网友:
装系统特别慢,加上关不死机,你的分析可能方向性错误。我觉得数据地址线出问题可能性大,其他问题小

网友:
这种个光驱还真没见到过。。。。。。。。。。。。。。。。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不过说的是加固态后就出现这样的问题,知道是托架的问题,看了下,伯乐下开关就号了

网友:
没有开关的是多数吧   我自己用的也没有开关不过没导致过这种类似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