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8200台式机 intel 82579LM网卡显示叹号

楼主(2018-06-20):
HP 8200台式机 intel 82579LM网卡显示叹号!

开机显示感叹号,卸载重装驱动ok能用,只要一关机再开又是感叹号!闷逼了!升级BIOS后进入系统,再装网卡驱动直接死机!看来刷BIOS也不好用!

解决方法,直接把网卡芯片摘掉,并且在BIOS中禁用网卡(不禁用在设备管理器中还会看到这个网卡),
安装PCI网卡完事!!

网友A:
确定是BIOS问题,你要能拿到厂家升级版的BIOS就可以搞定,这版网卡的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定是BIOS问题,你要能拿到厂家升级版的BIOS就可以搞定,这版网卡的通病

好的我试试,谢谢指点!!看看刷BIOS试试!

网友:
刷BIOS试下吧,,以前修过这问题

网友B:
有可能是网卡MAC地址存在BIOS里了。
强刷BIOS把MAC地址弄没了。
网卡芯片坏 也有可能。

网友:
极有可能是网卡芯片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网卡MAC地址存在BIOS里了。
强刷BIOS把MAC地址弄没了。
网卡芯片坏 也有可能。

是的,看着是小问题,弄起来还真麻烦,不纠结了,直接安装PCI网卡!

网友C:
品牌机有些就是这么麻烦,要是台机直接加USB网卡或者PCI网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品牌机有些就是这么麻烦,要是台机直接加USB网卡或者PCI网卡。

英雄所见略同!!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