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DV4

楼主(2018-06-20):
惠普dv4版号:WSN DF MAINBOARD  独显216-0833000
不亮 找了N个刷了  有一个亮了但不认硬盘 ,leancy support选项改成enabled,保存设置重启后黑屏。
谁有解决的BIOS 给个,找tb买了一个,刷上去不亮

网友A:
桥的问题,我上次就遇到一个和你哪个一样的、加焊了一下桥压化的。就好了、你可以试一试、好了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的问题,我上次就遇到一个和你哪个一样的、加焊了一下桥压化的。就好了、你可以试一试、好了回复

加焊桥没用的,不是桥的问题

网友B:
此问题已经解决,屏蔽独立显卡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此问题已经解决,屏蔽独立显卡就可以了

讲讲怎屏蔽独显,拆电感可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讲讲怎屏蔽独显,拆电感可以了吗

对,就是拆掉电感就可以了,哈啊哈

网友D:
双显卡就拆掉独立显卡电感就应该可以把

网友E:
干显卡啦。。刷毛线的BIOS。。。。。。。。。。。

网友F:
直接干显卡,刷了也不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直接干显卡,刷了也不会好。。。。。。。。。。。。。。。

你怎么能复制别人的话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直接干显卡,刷了也不会好。。。。。。。。。。。。。。。

嗯呢。已经试过了,换显卡会好吗,我是直接去掉电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干显卡啦。。刷毛线的BIOS。。。。。。。。。。。

知道了知道了,谢谢你的帮助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双显卡就拆掉独立显卡电感就应该可以把

是的呢,幸好是双显卡,不然不会改装呢,呵呵

网友G:
                    这主板价格也不高  不行主换

网友:
显卡会有这现象,断开显卡供电应该能看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主板价格也不高  不行主换

现在价格叫不上去了啊,200都不修了,艹

网友:
也许不是BIOS的问题呢··显卡有没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