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硬盘跟机械硬盘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8-06-20):
固态容量好小,这方面不懂,教教

网友:
简单区别就是:机械硬盘(HHD)造价低寿命长,固态硬盘(SSD)噪音小效率高。

本人也非专业硬件,只是喜欢鼓捣,不对之处莫怪。
简单介绍一下:
机械硬盘存在机械结构,读取和写入时由磁头在转动的盘片上转动寻找文件所在扇区,类似以前的VCD播放碟片(暴露年龄了 )。运行时马达高速运转,产生震动和可感噪音,若在运动或震动中使用容易损坏硬盘,工作时能承受的温度范围较小。但机械硬盘可读取次数较高所以寿命长,而且也容易做大容量。

固态硬盘大都由主控缓存和闪存组成,由于不存在机械结构,读取和写入时无需寻道,所以速度极快效率贼高,运行时无噪音抗震能力强,具备低功耗待机功能,工作时能承受的温度范围比机械硬盘大。但固态硬盘由于读写次数限制所以寿命相对较短,而且单位成本较高。

本人于2016年3月为笔记本电脑加装了一块浦科特PX-128M6M 128G(某猫旗舰店,由于机子总线位置预留了mSATA位置,所以买的小卡略贵),Win10开机6秒,使用至今不掉速。

使用建议:
个人PC建议HHD+SSD混合使用,固态用于安装系统和软件,机械用于存放文件和数据,经济实惠又合理。
服务器端建议暂时还是使用HHD,保障系统稳定和数据安全(回滚和数据恢复),至于效率可通过RAID和系统优化来提升。

网友:
固态硬盘是硬盘中的MacBook,速度快,价格高,就是用几年就坏
机械硬盘是硬盘中的win PC,价格亲民,速度感人(当然高转速的例外),稳定性高,即使被打了个洞还能恢复数据
(另外问一下:题主知道百度,搜狗或者必应吗)

网友:
固态读取速度比机械快
举个例子系统装机械盘里面开机要30秒
装固态盘里面开机就只要几秒大概4   5秒
同样的  比如你LOL装机械盘里面进入游戏的时候加载地图要30秒的话  固态可能只要几秒
不知道这样解释题主满不满意

网友:
小白要了解的话最直白莫过于,固态贵运行速度快开机快,机械便宜容量大不易坏。
机械盘坏了可以修(代价问题)固态一般来说不好修除非它没坏。

网友:
简单点说三蹦子和宝马的区别,各方面。。。

网友:
固态硬盘不也有十几个TB的嘛。

网友:
这问题自行百度就可以了,用得着来知乎提问?

网友:
固态容量小,读写速度快。
老机器升级首选。
装新机必备的东西。
机械盘容量大,但是读写速度很慢,适合存资料。

网友:
跑车和拖拉机的区别。简单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