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Z 5423开机报警6声

楼主(2018-06-20):
DELL  14Z 5423按开机循环报警6声,进到系统就不报警,设备管理器里认不到独显驱动,刷过BIOS ,显卡加焊了 也重置了,最后也更换了还是报警6声,实在没辙了!求助大神帮忙看看啥情况。要是不介意开机的时候有6声报警,进系统使用还是没问题的。只是识别不了独显

网友A:
换显卡吧,我以前也遇到一个报警6声的,能正常使用,进系统也报警,换显卡OK的

网友B:
换显卡  碰到几台了 通病 可以改声卡 不过很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显卡吧,我以前也遇到一个报警6声的,能正常使用,进系统也报警,换显卡OK的

显卡我换过了,全新的显卡,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显卡  碰到几台了 通病 可以改声卡 不过很麻烦

显卡我换过了,全新的显卡,还是不行

网友:
报警6声应该就是独显驱动给闹的,你有没有重装过官方驱动,你更换过显卡过后有没有把原BIOS刷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