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拯救者

楼主(2018-06-20):
版号Y41_VC
内屏灯光总是闪屏幕已经换   还是一样来检查屏供电19V被拉低后来发现19V滤波电容通了拆了还是一样
怀疑是灯光开启电压不稳定   但是找了论坛就是没有图纸  不知怎么下手  有图纸肯定秒杀
十万火急有图纸的朋友们分享下谢了

网友:
去淘宝看看呀,万能淘宝如果都没的话,就别指望有图纸

网友:
这么新的机器图纸肯定不好找,只有看马云家有没有

网友:
很负责的告诉你,这个机器没图纸,你可以参照其他6代U的图纸修。

网友A:
你哪个电源这么强悍呀,19V哪个电容通了没有大断的说。

网友:
新机的图纸很难找的  加油吧

网友B:
你不小得找屏的定义测量呀。背光开启3.3V 还有这个19v都短路了,保险坏没有,屏的升压完成没有,升压多少V,你都没有测量

网友C:
估计是没图纸,这个板号都是第一次听说,应该是很新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哪个电源这么强悍呀,19V哪个电容通了没有大断的说。

真的不会大短  还可以显示就是暗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不小得找屏的定义测量呀。背光开启3.3V 还有这个19v都短路了,保险坏没有,屏的升压完成没有,升压多少V ...

这台机子已经修好了  收了450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没图纸,这个板号都是第一次听说,应该是很新的机器

确实很新   但是已经修复被客户拿走了

网友:
改升压板把,拆掉短路电容不一定能完全解决问题

网友:
楼主能说下具体是咋修的 不

网友:
很负责的告诉你,这个机器没图纸

网友:
楼主,总么修好的呢,你开始是求助,修好又不分享,真无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