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难拆装的三星笔记本键盘,没有之一,型号300E4A

楼主(2018-06-21):
昨晚六点多接到老表的电话说有个朋友的笔记本有点小问题。一问之下原来是三星的笔记本,有好几个键都不好用,按下去没反应。
不多想,90%以上都是键盘的问题,立马订货,第二天就到了,可以说相当的快,嘻嘻。
第二天晚上拆机开始。三星这个机是好拆的,除了键盘之外

这个机器是要先拆D壳的,值得注意的是后壳有两个镙丝是隐藏在脚垫下面的,要用镊子橇开胶垫

所有镙丝拆开就可以用一字刀小心橇外壳了,三星的做工是比较好的,胶很硬,不像某想那样很脆,一橇就开裂,卡子掉一地,这个你可以放心橇,只要力道合适就毛问题,呵呵
拆这个键盘 要先把主板拆下来,注意接口那些要拔掉,有无线的两根天线,屏线,喇叭线等

上面圈子里的喇叭要橇开,两个喇叭拆掉,还有打屏轴的两个角铁拆掉,还有一块小的主板也要拆下来,有一个小镙丝固定
然后就是把那个一个一个的黑色的点,其实就是类似铆钉的卡口用斜口钳剪掉,这样一整块就下来了,这一步很重要,要小心拆,拆完整个黑白是可以分离的
到这一步还没有完哦,这个看上去像是C壳吧,其实不是的,是C壳的另一个小部分,真正的C壳在这里

键盘各那个小C还有小的铆钉的,还得用力撬哦,要很大力哦,小心不要撬变形了就好
经过这样一翻折腾以后终于可以上键盘了
上了键盘以后还要打胶的哦,不加胶可不行,装上后键盘会下陷的

这是打完了万能热熔胶以后的效果
注意:这里一定要提醒一下新手门,键盘的排线一定要看清楚有没有被那些卡子顶到,有的话一定要剪掉卡子,不然键盘装上后会把排线顶一个洞,键盘可就报废了
最后把它们都装好就行了,细心不要漏装了零部件就好
发贴不易哦,点个赞呗!

网友:
苹果笔记本键盘金属铆钉比车个还难拆啊

网友:
谢谢老板支持谢谢老板支持谢谢老板支持谢谢老板支持

网友:
这个键盘确实难 搞啊                                                                       。

网友:
是不好搞,学习了                                                                                                    。

网友:
现在很多机器都是这种键盘了 ,多收点手工费就行

网友:
我自己的一台华硕 R454LJ,就是有6个按键,时好时坏,果然拆了换,也是一样,用刀片切掉卡子,然后再打胶。这个主要是花时间,而且有的时候,胶还不太容易粘上。容易松。

网友:
估计这个本子买来都没拆过清过灰

网友:
新手压根就不会拆阿,,,,,这么多步骤。。。。。。。。

网友:
三星的笔记本修的少

网友:
谢谢老板支持谢谢老板支持谢谢老板支 学习了 。

网友:
换过几个三星的键盘,我是用刀片把铆钉边缘切掉,装好后用烙铁还可以烙好。

网友:
我装上键盘一般都是用烙铁烫一下塑料铆,不用胶水粘

网友:
一百多个塑料钉,三星太变态了。
苹果的还是整套换吧

网友:
:这种键盘在c壳上的都不好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