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110奇怪的报警

楼主(2018-06-20):
一台DELL N5110,有时开机报警2两声不显示,有时能显示但报警5声,循环三次。搞了好半天,才发现是USB,声卡小板的问题,

这个小板上只有两个IC,一个网卡IC,还有一个估计是USB3.0的IC,把这两个IC都拆掉,还是一样的现象。实在不明白是哪里的问题引起的
最后只好换一个这个小板解决。
做个纪念,这种问题,还是第一次遇到

网友:
这个,没有裸板测试过?每次测试的时候都是带着小板测试的?

网友:
会不会usb短路的

网友:
建议测试下,看是不是有哪短路。或者网卡有个没有一个MAC地址芯片

网友:
老兄 QQ怎么老不登了  你微信号多少  加个

网友:
新问题就比较罕见了

网友:
老师傅遇到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