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X556U不加电

楼主(2018-06-20):
机器型号:X556U
板号:X556UL-MB   REV:2.0
待机0.2,按开关无反应,开关有3.3V,有3/5V电压,没图纸,有遇到过此问题的给个思路呗

网友:
板号是:X556UJ-MB      REV:2.0

网友A:
待机都0.2了  肯定短了  查短路吧   各大供电都查一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待机都0.2了  肯定短了  查短路吧   各大供电都查一遍

是0.02,主板没有短路,少输了一个0 ,不好意思

网友:
没有图纸确实不好解决这种故障,开关既然有电压了,重点查EC的条件,你可以上网查查有没有EC的图纸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待机都0.2了  肯定短了  查短路吧   各大供电都查一遍

那我想问句,待机0.2的话那开关上为什么有电压?不过也不怪你,他少输了个0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0.02,主板没有短路,少输了一个0 ,不好意思

艾玛跟我昨天买彩票一样  本来想买二十的手一哆嗦二百都按出去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那我想问句,待机0.2的话那开关上为什么有电压?不过也不怪你,他少输了个0

不不不 这个帖子其实我只看到了待机0.2然后就没再往下看 虽然字很少hhhh...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不不 这个帖子其实我只看到了待机0.2然后就没再往下看 虽然字很少hhhh...

好吧,原来是这样,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