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P扩容,请教各位大师

楼主(2018-06-20):
接手6P,扩容,翘下硬盘掉了个空点,上硬盘无法进入DFU模式,也就是无法联机,换上原来的硬盘 能进系统但是不充电,是不是U2吹爆了导致的

网友A:
换u2就行,我碰到过一次,掉点查一下是不是空点,一般空点才容易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u2就行,我碰到过一次,掉点查一下是不是空点,一般空点才容易掉

U2换了确实好了,新问题出现了,刷机报错-1

网友:
应该是摔过的机器  把基带重装下   先上原硬盘试下  上卡看看  什么情况

网友:
重新再换个U2,料板的U2很容易坏的

网友:
回去多练练手工 扩容之前检查机器是必须的 你能把U2吹爆 说明手工有问题 在换U2的时候 没准就把基带弄虚了

网友:
刷到什么进度报错-1啊 如果是过来百分之50 一般是基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