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520 8241p REV 1.0 无集显电压维修

楼主(2018-06-20):
型号:dell 5520 8241p REV 1.0 故障:无集显电压.
备注:无进水

工作分析:测试无集显电压,换CPU供电IC 内存 刷BIOS  EC 无效......
  结果:换了1个2手PCH芯片  OK   ........
  分享:没有好方法,动手搞,就会有好的结果 。。。。。

网友:
dell 5520 8241p REV 1.0测试OK独显BIOS
uh6

dell 5520 8241p REV 1.0测试OK独显BIOS uh6.zip

网友A:
有时候三板斧效果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时候三板斧效果还是不错的

三板斧之后呢    到这时候就头疼了

网友:
换桥前后,是否查过内存的SMBUS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