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宝骏630 ECU维修及更多

楼主(2018-06-20):
          宝骏630不着车,ECU无通讯,肉测有糊味。拆电脑,开膛破肚,烧结成一坨坨,面目全非。小心清洗,试图查找原走线,但PCB都糊了一层,哪还有走线

的影子?于是只能“盲接”,已知烧结的两个原件是电容,那么不难......(此处省略30字)“盲接“完成,信心满满测试,供电恢复正常,去修理厂装车测试。

    上车解码器顺利进入ECU,发现几个故障码,正常,清除再测已无故障,打车,咋没反应呢?又读故障码,出现一个“启动控制信号高“(此车点火继电器控制信

号12V,即所谓正触发。)有点不解,启动控制信号高,而继电器却不动作?修理厂师傅提出强行加电试试,无妨。控制端接入12V,马达应声而起,但并不着车,

又抓到一个故障码”燃油防盗“,这好理解,不着车很正常的。问题又回到“启动控制信号高“,貌似电脑板还有问题,但那种烧法不应该啊。死盯“启动控制信号

高“,在电脑板内部找到启动控制信号输出端,一测,居然一开钥匙就有个12V,这明显不对。

     想起之前他们就强行加电打过火,于是想到一种可能:在原电脑短路情况下加电,所加12V通过MOS内寄生二极管,反向进入供电线路经短路元件到地构成回

路,导致MOS过热损坏。这能解释启动信号为什么一通电就有个12V,但并不能解释为什么有12V启动继电器却不动作。稳妥起见拆回电脑继续检测,驱动管就一P

沟双MOS,很快测得MOS完好,长12V只是其泄露电流所致即所谓“虚电“,只要接有负载,这电压是不存在的。继电器不动作的最大可能是原电脑短路产生大电流导

致线路虚接或保险问题。电询修理师傅,得知全车保险确认无误,又嘱其测量某根线(驱动MOS供电),确认供电正常。这就奇怪了,继电器为什么不动作呢?看

来只能再去现场。

    这次是有备而来,思路清晰了许多,接上电脑没急着打车,直接测电脑内启动信号输出端,12V居然神一样存在,难怪会报“启动控制信号高“了。叫人打车自己

测试,启动控制MOS 管 G端电压正常下跌,但马达依然不动。这个常!一下子明白过来,一只手测着电脑启动控制电压,另一手去扭动保险座上启动继电器,

扭到某一角度,那个12V电压终于消失,但松手又回来了。呵呵,原来是你啊。拔了继电器仔细观察插座,启动继电器控制电压孔已经松动,感觉内部断了。

   拆回来解体焊好,反复试验接触良好,装车一打就叫!
    最后解释下两个故障码的来历:

1,启动控制信号高:由于继电器虚接,马达无反应不说,控制MOS一直存在的12V泄露电压被电脑检测……

2,燃油防盗:在启动继电器不动作的情况下强行加电打车,马达是动了,但CPU检测到的启动电压和你扭钥匙打火送达电脑的启动信号在时序上不一致,这在电脑

看来是非法启动,锁油叫你打不着车还报燃油防盗很正常。

PS:车载电控系统在硬件上是死的,软件上的变化实在太多,高速开动脑子,思考故障码背后的种种可能......

网友:
汽车电路维修,不错呀,
比起手机行业怎么样

网友:
楼主  汽车维修 市场现在怎么样啊

网友(2018-08-07):
汽车维修应该比IT维修好些吧,毕竟没有IT那么透明。而且新的价格也很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