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A-9061P 主板缺少芯片,求助!!!

楼主(2018-06-20):
联想 LA-9061P 主板缺少芯片,求助!!!求助大家缺少的芯片是什么型号?

网友A:
刚才看图纸 这是一颗音频芯片 ALC259C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刚才看图纸 这是一颗音频芯片 ALC259C

谢谢,查出来了。谢谢...259 和269 通用吗?不知道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查出来了。谢谢...259 和269 通用吗?不知道

可以打开PDF 对照一下引脚  最好原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打开PDF 对照一下引脚  最好原芯片

试过了,通用,声音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