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这个屏幕是多少寸的刷宽屏卡logo

楼主(2018-06-20):
各位大神小弟手上有个t61的,刷了宽屏740显卡的bios现在开机了但是卡logo有修过类似的机器吗?希望大神指点

网友A:
请问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啊,,,是屏幕卡logo吗?

网友:
额。。。我好像说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啊,,,是屏幕卡logo吗?

是的,开机卡logo..._~~~~~~~~~~~~~~~

网友B:
以前是什么问题?为什么刷bios?多刷几个试一下

网友C:
拆了硬盘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了硬盘试试

单板开机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以前是什么问题?为什么刷bios?多刷几个试一下

以前不开机,刚重新刷了一个,开机出现主板logo几十秒才进系统,现在基本已经解决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以前不开机,刚重新刷了一个,开机出现主板logo几十秒才进系统,现在基本已经解决了

已经解决了?是什么问题,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解决了?是什么问题,分享一下

重新刷,按照板号,显卡型号查BIOS.我用编程器刷的时候可能效验没通过吧,也可能资料不对,现在能进去去了一切正常

网友:
会看图纸吧!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