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25Q64FWSIG 1.8V低电压BIOS闪存芯片

楼主(2018-06-20):
前几天,有台联想yoga,电压无跳变,想先刷一下BIOS,但是809F怎么刷都刷不进去,以为BIOS芯片坏了,换个芯片,依旧电压不跳变,量一下BIOS供电,惊奇发现只有1.8V,后来查了一下,发现这BIOS芯片是1.8V低电压闪存芯片
这种芯片一般以FVSIG为结尾 例如
W25Q64FWSIG
一般烧录器不能直接烧录,也不能用普通3V的BIOS芯片代换

想要烧录这种低电压的芯片,要加一个转换座

加了转换座就可以烧录成功了

注意:
海口鑫工TL866II Plus这个烧录器是可以直接烧录这种1.8V的闪存芯片

网友:
我的就是直接刷不用转换座,照刷      809f我刷没有出问题啊

网友:
装上转换坐之后就不用用加了

网友:
看样子以后又要买工具了,厂家想着法子不让维修人员挣钱啊

网友:
看着芯片的样子都是不能直接换3V刷的 我是没刷过这种

网友:
老兄 其实不需要· 我上次 也遇到··后面迅维一哥们说用25Q64WD 就可以完美替代···

网友:
这个转换座子不错,809F应该可以直接刷吧。。。。。。。。

网友:
看样子以后又要买工具了,厂家想着法子不让维修人员挣钱啊,没办法啊

网友:
809h可以直接刷    809F 要 转接座

网友:
这个转换座子不错,学到了,感谢分享

网友:
809F刷这种BIOS没有任何问题 从来没有加过转换座

网友:
就是呀  应该能刷啊  我不记得有什么问题啊

网友(2020-08-17):
有个华硕的也是1.8v  809F刷完老验证失败

网友:
有什么问题啊

网友A(2024-04-08):
这个芯片我刚好现在手上搞到一个用3.3伏认不到,但是智能识别里面id里面有一个1.8伏,选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A:
这个芯片我刚好现在手上搞到一个用3.3伏认不到,但是智能识别里面id里面有一个1.8伏,选一下就可以了bdfile://tmp_L3N3YW5fdG1wXzE3MTI1NTc4MDkzODRfSU1HXzIwMjQwNDA4XzE0Mjk0Mi5qcGc=.jpg

网友A:
这个芯片我刚好现在手上搞到一个用3.3伏认不到,但是智能识别里面id里面有一个1.8伏,选一下就可以了bdfile://tmp_L3N3YW5fdG1wXzE3MTI1NTc4MjczODNfSU1HXzIwMjQwNDA4XzE0MjkyOS5qcGc=.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