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340 G2 大短 但是有待机3V 大家注意。

楼主(2018-06-20):
电脑型号:HP 340 G2
主板板号:6050A2677101-MB-A01
]故障表现: 接电无CC 短路提示。开机键有3.3V 。按开机后电流到 0.0230左右。这里误导了我。这个没有图纸。以为触发后才能3V 5V。后来发现电源口灯不亮。过隔离保护后面电路阻值变底。烧机开始。 发现是主板电源口附近电容短路一个。就在C壳下面风扇右边的二个小电容。
附亮机图。

网友:
BIOS 是备份的。 论坛里有 淘宝买的原厂。测试可用。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22667-1-1.html

网友A:
大短直接能测出,有没有3.3无所谓的吧 。 不过大短开机键有3.3还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
我见到的大短路全部都是那种直接5A电流的,没有说什么出不出3.3V跟5V的。。。

网友B:
有的机型是不会出现5A电流的。。。如果说出现了那就有点难搞了。。。或许那就是一个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短直接能测出,有没有3.3无所谓的吧 。 不过大短开机键有3.3还是第一次听说                             ...

问题就在这里! 没拆机前。接电貌似正常。看上去有触发动作。实测开机键有3.3V 有跳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的机型是不会出现5A电流的。。。如果说出现了那就有点难搞了。。。或许那就是一个坑

这个机器吧。CPU集成在主板上。接电没有大短的反应,并且没有拆机前感觉有触发动作。所以拆机后就量了开机键有3.3并且有跳变,所以这里走了弯路啊!
没图。以为待机电路工作是触发以后才有。

网友:
谢谢分享谢谢分享谢谢分享谢谢分享谢谢分享谢谢分享谢谢分享谢谢分享谢谢分享

网友:
我见到的大短路全部都是那种直接5A电流的,没有说什么出不出3.3V跟5V的。

网友(2019-09-11):
不是公共点短路就不算大短路了。大短不可能出3.3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