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P扩容蛋疼了

楼主(2018-06-20):
接手一个苹果6P扩容,换上新硬盘应该是恢复模式,结果不连机,然后想着是不是干硬盘的时候把U2吹有问题了,从苹果6料板上拆了U2换了U2,OK可以联机了,直接刷机,爱思助手60%的样子报错-1、这下完蛋了,有人说也有可能硬盘问题,装上原硬盘开机花屏然后重启然后花屏重复这样,会不会是我拆的料板U2不行?还是传说中的基带问题?请教各位大师

网友:
查基带电源跟基带cpu线路!!!!

网友:
60%报-1基带或基带电源可能性很大

网友:
装上你原来的硬盘刷机看看,,。用ITUES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