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305独显掉电

楼主(2018-06-20):
联想C305独显一体机开机能进系统。但不定时掉电。掉电后能再开机进系统。还是不定时掉电。显卡重新植株做过。南北桥加焊过。还是掉电。掉电现象就像文档过高掉电。其实温度都搞过

网友:
有没有哪位大神碰到过。指教一下

网友:
楼主可以刷一下BIOS--------------

网友:
谢谢。已经搞好了。还是显卡不行,显卡换了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