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K42Jr MAIN BOARD REV.2.0装系统过程中蓝屏维修措施

楼主(2018-06-20):
  昨天下午4点,收到一台装系统蓝屏的华硕笔记本电脑(在装系统过程中蓝屏)。    在装系统蓝屏后,在师傅建议下曾将CPU换成1代奔腾CPU(原主板为1代i5CPU),更换成奔腾后能正常装好系统并能使用,但不知在高负荷下是否能正常使用。

  师傅经验:出现装系统蓝屏的情况是因为总线供电不足导致,这块主板总线供电用了3个贴片MOS管造成供电不足,更换成3个大八脚MOS管使供电正常,增加3个钽电容使供电电流滤波更充分。
  用奔腾CPU装系统不蓝屏是因为奔腾的功耗低,换成i5蓝屏是因为i5功耗大,总线供电不足。  至于电路图原理什么的我有上传图纸、点位、软件

网友A:
RT8202 的 TON不稳定把。。 DJ= 这个IC               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RT8202 的 TON不稳定把。。 DJ= 这个IC               通病

太深奥,不懂中,就是装系统蓝屏,纠结问师傅,让我这么做,想想以前只会装系统,遇到这种装系统过程蓝屏的根本解决不了,现在竟然知道解决的做法了,虽然不懂具体的原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T8202 的 TON不稳定把。。 DJ= 这个IC               通病

师傅说华硕的技改方案是改大八脚的mos管,又说了ton脚的一个什么电阻,大概说什么有两种方法,都可以,我现在是听不懂的,师傅在忙着修版中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师傅说华硕的技改方案是改大八脚的mos管,又说了ton脚的一个什么电阻,大概说什么有两种方法,都可以,我 ...

是的。 老通病。。 这个主板就那里容易 出问题。。。。

网友C:
K42这个问题也算是通病了  论坛很多案例的

网友D:
大部分你说的这种贴片QFN形MOS管都要比八脚SOP8 MOS管的电流/功率要高,建议以后可以更换同样或更高功率的QFN MOS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K42这个问题也算是通病了  论坛很多案例的

我很少逛论坛,以后在论坛 会多逛逛,增长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部分你说的这种贴片QFN形MOS管都要比八脚SOP8 MOS管的电流/功率要高,建议以后可以更换同样或更高功率的QF ...

好的,以后我会学习的,现在为了不被老板开除而努力学习基础知识,学习电路知识,来这个维修店当学徒快一个月了,还是什么都不会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RT8202 的 TON不稳定把。。 DJ= 这个IC               通病

是芯片TON本身不稳定还是外接电阻不稳定

网友:
装系统蓝屏的我遇到过很多  包括很多年前遇到有一个内存问题的   除了进系统和装系统 BIOS里一点问题都没有  亮屏也很稳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是芯片TON本身不稳定还是外接电阻不稳定

师傅让这么做之后 就好了,我感觉 总线 供电不足,因为 用奔腾 cpu就没问题 ,用 i5就蓝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师傅让这么做之后 就好了,我感觉 总线 供电不足,因为 用奔腾 cpu就没问题 ,用 i5就蓝屏

示波器打一打 看看是不是不稳.......................

网友:
这个有通病的把

网友:
努力吧,我这学了3个多月了,笔记本还被碰呢,就拆拆装装的,显示器倒会修了。。

网友:
我有个不亮的  头疼

网友:
跟你一样,在朦胧的维修道路中

网友F:
这种情况下你给维修了主板,客户一口咬定只给个装系统的钱那就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情况下你给维修了主板,客户一口咬定只给个装系统的钱那就亏了

这个顾客是老板的朋友,没收钱的,我在这里当学徒,不接触客户目前,不知道哪天老板看我什么都不会,让我玩完了我就玩完了

网友G:
这个通病,我记得是要换个大一点的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通病,我记得是要换个大一点的电阻,就可以了。

我以后要多看论坛多学习,嗯,师傅说的

网友:
   一般都是主板的显卡问题啊  这个  很多都是这样

网友:
嚣张这样的通病都少了

网友:
K42都是直接换板!!!!!!!!!!!!1111

网友:
修到怀疑人生                    华硕的1.05电容啊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用信息。
华硕K42Jr MAIN BOARD REV.2.0装系统过程中蓝屏维修措施

网友:
老哥学了一个月都这么6,学了四个月的我默默哭出声

网友:
这是这款机器的通病了 用上几年就成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