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Vostro 5460笔记本,当LOGO,按F2无法进BIOS,按F12也无法出启动菜单,拆硬盘无效.

楼主(2018-06-20):
(无正文)

网友A:
还有光驱,键盘呢,也会导致这种情况

网友:
刷BIOS有可能会好,但是可能性不大。

网友:
楼主拍个键盘照片,可能需要按FN才能实现,有些机器是那几个键是多功能的

网友:
搞不清楚,可以两个一起刷估计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你可以两个一起刷写一下啊试试看能不能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光驱,键盘呢,也会导致这种情况

感谢回复,这机没有光驱,键盘也不能拨掉,因为开机键是连在键盘上的.

网友:
工厂来一份!楼主刷刷刷!!!!!!!!!

网友B:
戴尔硬盘坏的很多 查查吧别的机子能启动并不能说名硬盘是好的

网友:
光板就接屏试试呢,要刷就刷桥BIOS

网友C:
卡LOGO还有可能是CPU之类的,这是你维修后,还是拿来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戴尔硬盘坏的很多 查查吧别的机子能启动并不能说名硬盘是好的

你好,把另一个硬盘装上系统,上机还是卡LOGO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卡LOGO还有可能是CPU之类的,这是你维修后,还是拿来就是这个问题

您好,感谢回复,是客户拿来就是这样.

网友D:
正要准备刷BIOS,仔细观察发现此机还带有一个MSATA接口的32G固态硬盘,将其取下后,可以引导了,看来是这个硬盘出了问题,各位帮忙看看如何向这个硬盘安装系统?X宝上的MSATA转SATA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正要准备刷BIOS,仔细观察发现此机还带有一个MSATA接口的32G固态硬盘,将其取下后,可以引导了,看来是这个硬盘 ...

试试挂到其他机器上正不正常

网友:
如果刷bios的话就刷4M的,也就是25Q32,当然 你也可以一起刷

网友:
感谢各位的回复,确定是这块mSATA硬盘的问题了,连上转接卡在其它电脑上面也是卡LOGO,且有些发热。只好取下它,直接用机械盘吧。

网友(2018-07-20):
引用 网友D:
您好,感谢回复,是客户拿来就是这样.

先刷桥BIOS咯,卡logoCPU部分也会引起啊

网友:
以前遇到过DELL的机器,那个固态出问题,导致类似的问题,去掉那个固态就好了

网友:
先刷个BIOS看看了!!!!这个机器BIOS坏的多

网友:
查完供电,刷程序,不行基本就是u坏了

网友:
卡LOGO一般就是外设吧,光驱,硬盘等,一个一个排查。楼主发了那么多图片,到最后居然是是个mSATA的固态引起的,找到之后是不是很心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