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电源维修

楼主(2018-06-20):
开关一按 风扇一转就停,输出为零。
打开盖子看到 200V  330u 两个电容有一个鼓包,换上后故障依旧,测5V输出有短路现象,拆下
输出5V功率二极管 mbr2045ct (20A 45V) 测量已经击穿,换上C83-004 (40V 65A)后,开机
输出正常。

网友:
轻而易举,厉害啊,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大电容鼓包,均压电阻必挂,赶紧把均压电阻也换掉,要不然用不长还得挂,如果均压电阻小于220k的话就把2个都换成220k的

网友:
大电容鼓包,必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