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W530进系统掉电维修

楼主(2018-06-20):
thinkpad W530 板号:11220-3 图纸可以借鉴11220-1
故障是进系统掉电PE也掉电,BIOS界面下正常,初步怀疑有供电不稳定,重点CPU供电
1,拆机取主板上电测量,掉电故障可以用示波器下降沿触发来抓取哪路电压先掉
首先我选了桥供电和CPU供电来抓取比较

蓝色是桥供电,黄色是CPU核心供电,很明显CPU供电不稳定造成的掉电
2,查图纸CPU供电管理芯片U136同时控制5个玻璃场管输出u138~u142,3路核心供电,2路核显供电,那么问题来了,是哪一路有问题,5路全换了话工作量有点大,而且这个玻璃场管很难换!
3,没关系我们接着用下降沿抓,抓CPU核心供电和核显供电

黄色是核心供电,蓝色是核显供电,这个感觉好像同时掉电的,不太好下结论是哪个先掉的
4,我们换个方法抓,进BIOS界面长按关机键手动强制关机抓核心供电和核显供电

正常关机两个电压的下降沿重叠,综合上一个图,黄色3路CPU核心供电的下降沿陡一些,因此判断3路核心供电有问题
5,那么问题又来了,3路核心供电是哪一路有问题呢?且三路供电用了连体电感不好拆!
到此我要拿出我的秘密武器了“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没打着,打到小松鼠。”
选了先换U139上电测试不行,再来换U140通电测试可以进PE了
6,装机测试完美烤机半天,至此掉电故障修复!

 会员1362902100鑫豆2026-5-8 10:28
 会员440027100鑫豆2025-9-30 19:55
 会员906367100鑫豆2025-2-16 13:14

网友:
泰克示波器  牛器

网友:
              ,楼主示波器用的挺好的

网友:
厉害了   这抓波神功 了得    ·                                     ·

网友:
这个技术牛逼了,这种主板,我一般直接换了。

网友:
老机器,,,,修的很6、、、、、、、、、、、、、、、、

网友:
我这个还有500M的示波器

网友:
楼主玩示波器6666666,这么老的机子一般我们换板。

网友:
技术高!抓波功夫了得!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抓波波的功力了得啊,一看就是练过的,哈哈    话说场管坏了也会引起供电不稳定吗?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方便,这种现象要不然不好搞

网友A:
话说我同事花了2000多买了个示波器一个月用不了两回。。。。。。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话说我同事花了2000多买了个示波器一个月用不了两回。。。。。。

2千都是玩具不叫示波器:lol

网友:
这个玻璃管真是爱坏,真不好焊。

网友:
大师修机就是厉害,思路清晰,下手果断,和值得好好的学习!!

网友:
这波抓的6  不过这种玻璃管子也算是通病了吧 坏的很多

网友B:
重点不在维修的思路,UP主的示波器NB,特别有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点不在维修的思路,UP主的示波器NB,特别有钱啊

这不算什么.....................

网友:
thinkpad W530 板号:11220-3 图纸可以借鉴11220-1
故障是进系统掉电PE也掉电,BIOS界面下正常,初步怀疑有供电不稳定,重点CPU供电
1,拆机取主板上电测量,掉电故障可以用示波器下降沿触发来抓取哪路电压先掉
首先我选了桥供电和CPU供电来抓取比较

蓝色是桥供电,黄色是CPU核心供电,很明显CPU供电不稳定造成的掉电
2,查图纸CPU供电管理芯片U136同时控制5个玻璃场管输出u138~u142,3路核心供电,2路核显供电,那么问题来了,是哪一路有问题,5路全换了话工作量有点大,而且这个玻璃场管很难换!
3,没关系我们接着用下降沿抓,抓CPU核心供电和核显供电

黄色是核心供电,蓝色是核显供电,这个感觉好像同时掉电的,不太好下结论是哪个先掉的
4,我们换个方法抓,进BIOS界面长按关机键手动强制关机抓核心供电和核显供电

正常关机两个电压的下降沿重叠,综合上一个图,黄色3路CPU核心供电的下降沿陡一些,因此判断3路核心供电有问题
5,那么问题又来了,3路核心供电是哪一路有问题呢?且三路供电用了连体电感不好拆!
到此我要拿出我的秘密武器了“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没打着,打到小松鼠。”
选了先换U139上电测试不行,再来换U140通电测试可以进PE了
6,装机测试完美烤机半天,至此掉电故障修复!

 会员906367100鑫豆2025-2-16 1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