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娱乐之A14666返修------这是我爬过的最深的坑

楼主(2018-06-20):
这还要从前几天说起,那天阳光明媚温度宜人,小风吹的想睡,无聊的我在店里看着歪歪里面户外主播直播撩俄罗斯大妞儿,这真是一个令人心情愉快的下午啊!正在嗨的时候,楼下小伙伴来玩了,拿着一个前几天换电池的苹果A1466说不充电,我一瞧返修这么快,难道老板买的电池这么差劲儿?跟小伙伴说3天左右吧,可能要换电池,打发走小伙伴迅速修机,发现插上适配器之后灯不亮,开机进系统能认到电池,插上适配器就显示100%电量,我心想这要么是小板,要么是排线,电池新买的,可能性不大,忽然想起来上午去找旁边的同行扯淡的时候发现他刚修好一个A1466在测试,所以直接拿着机器就去找他了,为了省事儿,把他的小板跟小板排线都装我主板上了,结果还是一样,看来问题还在主板上--------这是第一个坑,由于有这个小坑,才导致我掉进了大坑!拿着主板回去我就在想,这不可能啊,主板很新,没有进液痕迹,怎么可能出问题,算了老老实实修吧,反正最多换个EC,然后就拆机,测量那个适配器检测ONEWIRE,刚把示波器拿好要测试,忽然发现板子拆下来之后不上电了,电流稍微有点儿跳变过流灯就亮一下掉电,纳尼!!!!!!断电打电感,妈的,CPU供电电感短了,我草,心里面一万头草泥马奔过去,烧鸡CPU烫,完了,彻底凉了,我就只是把主板拆下来啊,啥也没干啊,直播看不了了,赶紧跟老板报告情况,老板说先放着吧,流年不利啊,今日不宜工作,躺床上不动才是最安全的,这机器就这么拖着,期间咨询群里大佬儿,在换板子跟换U之间徘徊,哪一个都要大出血啊,拖了好几天,实在拖不下去了,今天只好尝试换U, 拆下来的板子,型号820-00165-A, 这板子单购要1500,换主板的换实在不敢,怕把情况搞的更糟,今天狠狠心从一个进水主板上拆U,单U,尤其是苹果主板上的单U,我老板直言成功率不高,主要是板子厚,散热快,一边很容易翘,作为小白,搞死U容易,换U我是不敢,只好打打下手,值好了给老司机装,老司机也不想大出血,做之前喊着口号------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做的过程有点小波折,做好之后还是感觉有点翘 ,不管了,洗刷刷之后上电,运气比较好,电流一阵小跑,最后在0.7那里待了十几秒,然后熟悉的苹果LOGO出现了,这也在预料之内,毕竟要改ME的 ,亮机之后之前不充电的问题还在,反正机器都拆了,装的时候就从以前的盒子里找出来一个声卡坏了的小板,死马当活马医吧,结果插上适配器就亮黄灯,开机之后除了没声音充电啥的都正常,我草,回想整个过程,想起同行修好的机器,我的就感觉被绊了一脚,然后就摔进一个大深坑里,要是最开始拿这个小板,要是不拆机,要是,,,,,,,,,,今天下着雨,我的心里下着大暴雨,最后是小板上的问题 第一个针脚压进去接触不良吧,算了,更换小板吧,心里苦涩啥也不想说

网友A:
唉,不容易啊不容易,钱没赚到还赔了

网友B:
运气比较 好啊   , 拆机U都有  。。。。 可以买足球了

网友C:
我就关心楼主用的是什么风嘴11111111@111111111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就关心楼主用的是什么风嘴11111111@111111111

你要是买过BGA就知道了,就是很普通的那种取单U的风嘴,跟U差不多形状,稍微大一点,这应该是BGA配套的那种吧

网友:
还好机器修好了,这回学到了修机器要观察仔细再动手呀。

网友D:
楼主用的什么风嘴?是单独买了一个吗?

网友E:
这个坑深啊。我碰到过,换bios电池,把桥烧了。

网友:
厉害啊,,,,起死回生之术。。。。。。。。。。。。。

网友F:
不容易,我也有过类似经历,想死的心都有了

网友:
谢谢分享谢谢分享谢谢分享谢谢分享谢谢分享谢谢分享谢谢分享谢谢分享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用的什么风嘴?是单独买了一个吗?

就是一般的那种吧,我老板说买BGA的时候配套的,好几个,但是用得到的也就这个加另外一个方口通用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运气比较 好啊   , 拆机U都有  。。。。 可以买足球了

这不算啥的,我老板这里回收的坏主板不少,拆机U一般都是好的,反正几百块的芯片打死不敢买淘宝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坑深啊。我碰到过,换bios电池,把桥烧了。

换桥啥的我都没放在心上,一个桥也没多少钱,这个U太贵了,换的难度很大的,搞不好要陪1600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容易,我也有过类似经历,想死的心都有了

关键就是我就只是把它拆下来而已,啥也没干,说静电啥的也说不过去啊,只能说就2个字-------倒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唉,不容易啊不容易,钱没赚到还赔了

拆机板子不值钱,是那种垃圾配置的板子,进液坏的,回收的价格低

网友G:
你这亏死了,白换了一个U ,还白搭了一天时间,心情肯定很酸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这亏死了,白换了一个U ,还白搭了一天时间,心情肯定很酸爽吧

是我老板亏死了,哈哈哈哈哈哈,不过就花了1个小时就搞好了,焊U没花多久的,相比赔新板子,这已经很好了,过程很快的,值U快,5分钟值好,上BGA加焊也不需要多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