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UX305C进水维修外加请教BIOS备份方法

楼主(2018-06-21):
今天客户送来的华硕 进水不开机的笔记本机壳上写的型号是 ASUS UX305C .
拆开以后发现键盘这面的主板没发现任何水的痕迹,反倒是底部烧的看起来挺严重,

当着顾客的面拆的,顾客看了就感觉不是几分钟能搞的定的了,让慢慢搞过两天搞好给他电话丢下机器就走了。

等顾客走后,拆下板子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然后把烧黑的两个电容换好,

通电先试试,居然亮机了,键盘,电池居然都没问题,

装回去有试了几小时没发现任何问题,感觉可以交货了。

上论坛查了一下没发现有人上传原机备份的BIOS,想备份一个传上来,但早到BIOS一看发现是贴片试的BIOS芯片,

嫌吹下来麻烦,并且BIOS芯片离CPU和EC太近,本人已经报了个心黑价900大元给顾客,顾客也同意做了,吹下BIOS的话怕万一有个闪失
会竹篮打水。
所以现在想请教一下各位大神,能不能用8条铜线焊接在BIOS芯片上链接编程器读取BIOS数据这种方式读出的BIOS是否可靠,之前看见其他帖子里有大神反应原理类似的号称免拆芯片的编程夹读出的BIOS及不可靠又经常接触不良

,我顾虑即便焊接铜制导线链接BIOS芯片和编程器,在读取BIOS数据的同时主板上其他链接BIOS芯片的元器件是否会干扰编程器的读取,并且在读取时是否要拆掉BIOS电池,以免将不可靠的BIOS发上来浪费论坛兄弟们的时间验证。

希望有经验的大神能不吝赐教,谢谢了。

网友A:
放心焊接吧  不是bga的  8个脚 和以前的一样的  就是芯片背面中间有个接地散热焊盘  飞线就可以读取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种BGA焊接的只要你技术到位就没有问题。做好隔热

本人技术实在是不好意思,很多时候联想普通BIOS芯片都放在主板块中间的位置,我已经像其他大神帖子的样子用锡纸贴好附近的CPU等大件再用风枪吹,350度和中下的风力经常加热到块10多秒的时候就发现住板BIOS加热部位开始鼓起来,吓死人了,好在马上停止加热后主板又慢慢恢复正常,搞了几次了还是不同的主板,只要BIOS在主板中间的大多发现会鼓起来,停止加热又恢复了好在没报废过主板,有时都怀疑是不是自己的错觉。现在干BIOS在主板中间时都不敢用风枪吹,只能拿两个烙铁上宽焊头夹BIOS下来,但现在遇到贴片的BIOS除了两边还有下面一个接地的连着主板烙铁够不着,从BIOS飞线到编程器要是行得通就方便好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放心焊接吧  不是bga的  8个脚 和以前的一样的  就是芯片背面中间有个接地散热焊盘  飞线就可以读取

谢谢大神提点,我马上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本人技术实在是不好意思,很多时候联想普通BIOS芯片都放在主板块中间的位置,我已经像其他大神帖子的样子 ...

板子一定要预热,不然容易鼓包,变形,很烦人

网友:
网上有款软件可以备份,不用拆BIOS,软件名为:BIOS_Backup_TooKit  你可以下来试一下。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报价900不怕吓跑顾客啊,新的板子50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