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楼主(2018-06-21):
不开机,充电灯也不亮,在线求大神,mac book air A1466. 2015年的,我是修手机的,电脑是自己的,第一次修电脑

网友A:
充电灯都不亮  应该是后级电路有短路 或者待机电路有问题

网友:
我是修手机的,第一次修电脑哈哈,电脑是自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电灯都不亮  应该是后级电路有短路 或者待机电路有问题

就是我画出来的地方短路,通cpu的,我第一次修电脑,我是修手机的

网友:
最好还是找专业的修,自己搞坏了就要重新买主板了。
苹果的东西可不便宜

网友:
嗯嗯     一般阻值在4欧姆以上 就是对的    你的表精度号好么 cpu部分如果真的短路   就要换cpu了

网友:
这个要是CPU供电短路的话就机枪了 一般都要报废了

网友:
谢谢各位了,拿去给修电脑的人修好了,470元

网友:
这个 本来 主值 就很低的  要是直接接地 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