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3010

楼主(2018-06-21):
DELL 型号:Vostro 20Model 3010 ,开机提示The AC power......什么意思,换了电源适配器,有时候行有时候不行.

网友A:
换65W 的 这个机器适配器是65W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65W 的 这个机器适配器是65W的

从哪里看出是65W啊,兄DEI,19.5v  4.62a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哪里看出是65W啊,兄DEI,19.5v  4.62a

适配器上面有标示瓦数的 你仔细看看  不行上图 我们帮你看

网友:
看看Dell的适配器信息识别电路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