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常出的0X00000428蓝屏,解决办法

楼主(2018-06-21):
最近常出的0X00000428蓝屏,解决办法。可以在选择安全模式页面时选择   驱动免签名这 一项或者PE进入系统,然后安路径进入DRIVER,删除4个AMD  SATA文件一般都可以好。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楼主最近经常遇到吗,有机会一定试下。谢谢

网友:
没遇到过,遇到一定要试试。。。。。。。。。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428代码,以后使用。

网友:
谢谢分享经验,这个是win7系统还是win10会出现的蓝屏啊?我win7目前没遇到过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又学到了一招。。。。

网友:
问下楼主这个是更新驱动引起还是和漏洞补丁有关联

网友:
暂时没遇到,感谢分享

网友:
这要是我直接装系统,楼主这都弄出来了,神了

网友:
谢楼主无私奉献,楼主最近经常遇到吗,有机会一定试下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感谢楼主无私奉献,楼主最近经常遇到吗,有机会一定试下。谢谢

网友(2018-07-26):
蓝屏我都是重装系统,保险方便快捷

网友:
这个蓝屏代码还没碰到,下次碰到可以试试,谢谢分享

网友:
不行,试过

网友:
还是直接换系统吧

网友(2018-08-31):
谢谢分享。看来要多学习。。。。。。。。

网友:
这个算是BUG 吗  还没遇到

网友:
安装版不行吗?

网友:
遇到一定要试试。

网友:
谢谢. 以后备用.               搞个BAT出来.

网友:
首先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其次个人感觉还是重装系统划算,就算是7b蓝屏也是重装系统。。。不然现在顾客都精了,不好收费呀,嘿嘿!

网友:
Y470短路论坛一大把,但是这篇教程修出了一股清流,,,,看完感觉由衷的佩

网友(2018-10-09):
牛B啊,现在是大神了啊牛B啊,现在是大神了啊

网友:
   0x00000007b    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2018-11-23):
上次装了一个安装办的好了、、、、、、、、、、、、

网友:
谢谢大师的分享,遇到后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