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31开机变重启求助

楼主(2018-06-21):
联想G31,开机一切正常. 就是关不了机,一关机就又重启点亮了. 把南桥加焊了一次,开关机正常了. 过了一会又关机变重启了,不知道怎么查了,难道是桥有问题吗?

网友:
试下刷个BIOS...上BGA机加焊下

网友:
这种要么是电阻或者三极管变质,加热就正常冷静就不正常了,还有就是南桥或者IO有问题,

网友:
不要用机箱上开关,用镊子短接试下,是否机箱开关回位不正常呢。我的回复有些低级,但有这种可能。

网友:
这个和IO应该没什么关系吧,其它一切都正常呀. 键盘啥的

网友:
看BIOS里面网卡休眠有没有关掉,不行再换桥试试

网友:
网卡休眠问题可以在显卡槽A11量得到 正常关机后3.3

网友:
我不懂,但是我知道是信号问题,师傅说可以在bios设置里关闭唤醒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