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挑选示波器?浅谈示波器选购

楼主(2018-06-21):
怎么样挑选示波器?浅谈示波器选购

怎么样挑选示波器?浅谈示波器选购 图1

  示波器在维修中充当工程师的第三只眼睛,方便告诉我们,哪个地方的电路可能存在问题,面对市面上五花八门的示波器,很多从业人员无从下手,不知道不知道怎么样挑选示波器适合我们维修。

  电脑维修中,维修中需要经常测试的信号:PWM电感的前后端,自举,LDO,BIOS的片选,LPC帧周期,内存数据波,行场信号,各路时钟等;双踪应用:公共点,上电,掉电,SMBUS,DDC、EDID,DDC,LVDS等,这些信号中我们基本需要定单次触发并锁定屏幕,所以我们必须使用数字示波器或者荧光示波器甚至更高级的示波器,鉴于价格问题,我们就市面上基本满足我们维修用的数字示波器进行对比,看看哪种合适我们。

选购要点:价格\参数\品牌

示波器常见品牌:

  外国产:泰克(Tektronix)、安捷伦(Agilent)、力科(Lecroy)、横河(YOKOGAWA)等

  国产示波器:普源(RIGOL)、优利德(Uni-t)、安泰信(Atten)、利利普(OWON)等

  示波器的重要参数:带宽,采样率,都是示波器两个不同的参数,但是对真实信号还原都非常的重要。

  带宽:不失真的放大或者衰减被测试信号叫做带宽,比如:通道1能对0-20M不失真的放大或者衰减,那么带宽就是20M,由于复杂信号是由无数个高频正弦波组成细节,这些信号组成了原始的信号,如果带宽不够,就不能正常还原细节,造成波形的失真,所以带宽越大越好,目前我们电脑维修的100M左右基本够用。

  采样率:表示每秒采样次数,是示波器对信号采样的频率,也叫ADC,采样率越高,对信号的还原度越真实,一般示波器采样率采用带宽的10倍进行采样,可以比较真实还原信号,采样率不够会造成细节的丢失。

  存储深度:我们在维修时候一般都是屏幕信息就够,大部分时间不需要看到很多内容,相对来说存储深度不那么重要,如果要看更多的细节,就需要更多的存储深度。

  读懂说明书:任何一个厂商,都是利润至上,在说明书上都会扬长避短,我们来看看各个厂家的长处

普源示(RIGOL)DS1102E

怎么样挑选示波器?浅谈示波器选购 图2

参数:100M带宽,1GSa/S时时采样,1Mpts存储

利利普:(OWON)EDS102CV

怎么样挑选示波器?浅谈示波器选购 图3

参数:带宽: 100MHz,采样率(实时): 1GS/s,存储深度 : 10M

优利得(UNI-T)2102CAL

怎么样挑选示波器?浅谈示波器选购 图4

参数:带宽: 100MHz,采样率(实时): 1GS/s,存储深度 : 25K

安泰信(Atten)GA1102CAL

怎么样挑选示波器?浅谈示波器选购 图5

参数:带宽: 100MHz,采样率(实时): 单通道1Gas/s,双通道500Msa/s 存储深度 : 6Mpts

泰克:(tektronix)

怎么样挑选示波器?浅谈示波器选购 图6

参数:带宽: 100MHz,采样率(实时): 所有通道均实现1Gas/s,存储深度 : 2.5k

对比品牌:泰克,普源,优利德,利利普,安泰信

怎么样挑选示波器?浅谈示波器选购 图7

  关于采样:数字示波器有个重要的芯片ADC,这个决定示波器的采样率,老美技术封锁,不可能把高频率的芯片卖给我们,所以国内厂家目前就低端的示波器都是采用多个AD轮流采样,串联起来使用,以致泰克在说明书上写:所有通道均实现1GSa/s,国内的示波器一般写:采样率(实时): 1GSa/s,或者:单通道1GSa/s,双通道500MSa/s,这个也是价格差距之一。

  国产示波器中采样率是短板,为了提高竞争力,基本增加了其他的功能,比如深存储,大屏幕,甚至VGA输出等贴心功能。

说说优缺点:

泰克:

  优点:手感好,波形比较准确,设置简单,保修时间长(5年)(高级技术员推荐)

  缺点:价格贵,存储深度小,屏幕小

普源:

  优点:价格适中,手感适中,存储深度也不错(一般技术员推荐)

  缺点:波形有时候会漏,抗干扰一般,探头质量很一般

利利普:

  优点:大屏幕,长存储,还可以选配VGA,价格也适中(一般技术员推荐)

  缺点:按键生硬,设置界面繁琐,探头质量很一般

优利德:

  优点:价格便宜,界面设置相对也简单

  缺点:按键手感不好,有时候漏波,探头质量很一般

安泰信:

  优点:大屏幕,价格适中,界面仿泰克操作

  缺点:探头质量一般,使用中有时候会死机,自校正有时候会失败

选购建议:

  ①维修一般的PWM电路,BIOS波形,EDID等任何一款都可以胜任

  ②除了1之外,想看清SMBUS的是否读内存,建议用大点的存储器

  ③经常要测试信号比较高频,且波形要求比较严格的,对采集后的数据不需要放大观察的,可以考虑用泰克的

本案例由迅维培训(李盛林)提供

网友:
我就买了个普源回来玩,还是很可以的,探头真的很一般

网友:
如果想入二手泰克的示波器,在挑选过程中,有哪些注意事项?请问楼主能否介绍一下?

网友:
泰克的有这么好吗